[STM] 成功点亮农行U盾小液晶屏 fm1220880ct6

楼主(2020-04-19):
看到论坛里很多人玩U盾的液晶屏,正好我手上有个农行的液晶屏,丝印:fm1220880ct6,闲来无事,也折腾了一把
对这位大神的代码稍微做了改动,农行U盾液晶屏再利用DIY(附代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8821,也参照了这位大神的帖子:成功点亮工行U盾屏,丝印FM220880CT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24
在此一并感谢!!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手头有10几个农行的U盾

网友:
个人偏向于破坏原来PCB上的主控后,从FPC处引线出来到外壳安装插针

看看我的折腾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5114-1-1.html

网友(2020-08-31):
谢谢楼主,终于成功驱动fm1220880ct6。
网上找的各种ST7565初始化代码还是有些差别,学艺不精,驱动不起来。
终于用楼主的驱动代码搞定。

网友:
厉害啊  这是不是就是银行给的 那个  不用了吗?

网友:
各位坛友  还有U盾吗,能卖给我几个吗,主要是想要外壳,我的外壳卡扣坏了

网友(2023-06-03):
有建行的吗?

网友:
不错   学习一下  现在都玩拆机屏了呢

网友A:
我有个建行的U盾 屏上丝印CGG128064BJ01,不知道是什么主控,看管脚感觉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没驱动起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建行的U盾 屏上丝印CGG128064BJ01,不知道是什么主控,看管脚感觉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没驱动起来,不 ...

可参考这张图 屏型号FGC12864B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STC8H8K64U-45I-TSSOP20   含税 1.4,USB可以直接跟电脑通信,直接下载仿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ghlight=STC8H8K64U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建行的U盾 屏上丝印CGG128064BJ01,不知道是什么主控,看管脚感觉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没驱动起来,不 ...

我也是这个,搞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建行的U盾 屏上丝印CGG128064BJ01,不知道是什么主控,看管脚感觉和你这个差不多。但没驱动起来,不 ...

网友(2025-04-18):
谢谢分享!准备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