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买了个8266 和oled 二十几块钱, 请问我该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0-04-19):
是安信可那个  还是Arduino   求指导

网友:
只玩过Arduino

网友A:
我也是小白,我认为安可信也是基于arduino,所以用其中的一个都行。

网友B:
那肯定Arduino 入门方便。

网友:
如果什么都没有学过,直接上就MicroPython吧,如果有点C的基础就Arduino,如果啥都没有又怕这怕那,就上图形界面的先接触下...

网友:
???你是说用什么平台开发吗?
如果你比较业余,对效率没有啥要求,喜欢简单粗暴,你可以用Arduino;如果你比较高水平,然后喜欢深度开发,需要效率,就用官方的SD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Arduino 入门方便。

micropython更简单……
不仅仅是python语法简单 它的交互方式也更容易理解
ide的话用pycharm社区版加micropython插件就行,这就挺好用了

网友:
micrpoytion最大的问题是界面……因为没有u8g2
想弄漂亮点,带上字库相对麻烦

其次的问题是python解释器还是要占资源,内存小的都不行,不做mpy预编译的话 程序也不能太长
就esp8266 esp32来说 我还是觉得micropython更好些

但是micropython有try arduino没有相关实现

网络编程……我都靠try...

硬件么……说实话我觉得esp8266跑micropython也有些局促,esp32又太浪费,还是乐鑫那个刚发布没见面的esp32s2适合我………等大量上市了在看吧……但是 那个玩意腿太多……现在的esp32我都觉得腿太多…不好玩洞洞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我认为安可信也是基于arduino,所以用其中的一个都行。

你刚好说反了,Arduino ESP8266是基于ESP8266_NONOS_SDK-2.1.0开发的,在Arduino  setup 里添加printf("SDK version:%s\n", system_get_sdk_version());,就能看到它到底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刚好说反了,Arduino ESP8266是基于ESP8266_NONOS_SDK-2.1.0开发的,在Arduino  setup 里添加printf("S ...

 那micropython还略高一点。。。

import os
uos.uname()

(sysname='esp8266', nodename='esp8266', release='2.2.0-dev(9422289)', version='v1.12-357-g740946736-dirty on 2020-04-11', machine='ESP module with ESP8266')

网友D:
简单些,但是8266玩wifi的话 还是micropython快些,初学还是吧,等你啥都熟悉了再搞无线也行,我目前在为micropython的库发愁,但国内网站Arduino的资源多,学的也顺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些,但是8266玩wifi的话 还是micropython快些,初学还是吧,等你啥都熟悉了再搞无线也行,我目前在为mi ...

github..... 国内?国内有啥库?gitee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刚好说反了,Arduino ESP8266是基于ESP8266_NONOS_SDK-2.1.0开发的,在Arduino  setup 里添加printf("S ...

我就说我是小白一个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