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以前做项目开发调试用的老电源~微机-7型电源

楼主(2020-04-19):
电源输出有5V/3A、±12V/0.1A、15~26V/0.1A可调。

容量太小,打算改一下

网友A:
+12V和-12V有什么区别?  -12V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和-12V有什么区别?  -12V用在什么地方?

一般运算放大器有用双电源±12V电压的

网友B:
可以改一下,变压器还是挺大的,改个12伏的可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一下,变压器还是挺大的,改个12伏的可调没问题。

打算改成3-24V/2A可调,保留5V和±12V。初步考虑用317金属壳那种改可调。谢谢朋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