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电压表,想安装在电动车钥匙门上请问怎样接线

楼主(2020-04-19):
由于转把上的电量显示根本不准,上次骑到锂电直接断电还显示满电,所以想装个电压表在转把上,但不知道怎样接线,只知道钥匙门只有正极一进一出,可是负极接哪儿评论区里有人装好的晒图给大家看下

网友:
看看大灯开关前电压

网友:
随便找根黑线接负极...

网友A:
买三线的吧,两线不耐压直接烧。
三线电源接仪表盘lm399或者lm324的vcc

网友:
这个简单了,找到仪表电量显示直接并上去,拆壳安装是关键

网友B:
车身铁部件随便接上就是

网友C:
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我给你免费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身铁部件随便接上就是

电动车车型身不是共地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三线的吧,两线不耐压直接烧。
三线电源接仪表盘lm399或者lm324的vcc

三线的更难接,48V充满54.6V这种电压容易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我给你免费安装

在广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线的更难接,48V充满54.6V这种电压容易烧吗

lm324电压也就十多伏特,测量电压宽啊

网友:
我也是电瓶充改锂电,昨晚也刚接了一个也是这种电压表,正极接钥匙门上,负极接在大灯负极。其实我这几天观察,车仪表灭一个灯,再骑3公里左右就特别慢基本不行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