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13.5元淘来一个戴尔DELL AS501声小还失真的音箱棒拆开换功放芯片

楼主(2020-04-19):
13.5元淘来一个AS501故障的音箱棒,到手后通电试了一下,发现有声音,但声音很小,并且音质极差,就像供电电压不足或者像退耦电容失效那种失真的声音,反正是故障,先打开看看里面啥电路。根据坛友ccser 的拆机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808&page=1
在此之前本以为这个音箱帮很容易拆解,没想到看了帖子这么麻烦,这么费劲。有了这个拆机的方法也确实帮了我少走很多弯路,在此感谢ccser的分享!

楼主:
拆开后的电路

楼主:
壳体除了用螺丝固定之外接缝处还用胶粘固了,这点对开盖很费劲。
我也是用吹风机慢慢吹,预备一个硬质的竹筷子销成螺丝刀形状,边吹边用竹筷子翘,一点点就撬开了。
下面是打开以后里面的电路板和接线。

左喇叭和接线端

右喇叭和接线端

4个运放

磁环下面就是主角——功放芯片

整块电路板,双层的

功放芯片

放大看

楼主:
耳机插孔2个

音量电位器,带开关

楼主:
打开以后,先肉眼观查电路板上的器件有没有明显的异样,经查没发现任何被烧破损的,接线也没有短线、断路的,用万用表对重点元器件进行测量也没有发现异常。看了参考帖子之后大致对这个音箱的电路构成有了一定的了解,分前/后级和耳放三大块,现在就可以逐级判断故障位置。测量完后,用耳机插在耳机插口,用收音机做输入,耳机里听到的声音完全正常,也就是前级的运放和耳放电路都是正常的。那么剩下的只有功放电路了,检查功放电路电源电压也正常,果断判定是功放芯片TPA3005D2芯片故障!

楼主:
又在X宝上淘了一篇TPA3005D2芯片,借别人的热风枪和刀头电烙铁,用热风枪先把旧芯片焊下,这一步倒是比较顺利,在把新的片子放上去,就对齐引脚这一步就很费事,因为芯片引脚4面都有,并且管教排列很密,最后废了好大劲才对正、焊好,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虚焊!
通电试机,一切恢复正常,把电路板和拆下来的线全部焊接回原位,合上机壳,拧好螺丝,再通电试机,一切OK!
至此戴尔AS501音箱棒拆修到此圆满结束。

网友:
大哥,分析的非常专业,我就业余,只能看芯片外观判断了

网友:
不错,我也便宜收了一对戴尔的桌面小音箱,就是公认音质好的那款,效果不错

网友A:
这功放芯片为什么要四十多个脚?

网友B:
D类功放吧,最好加个散热片,寿命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类功放吧,最好加个散热片,寿命长点。

芯片背面就是散热的接触面,底部焊锡连接电路板上的敷铜来散热的,焊芯片的时候没注意,不知道底部是不是接触电路板了

楼主(2020-05-26):
引用 网友A:
这功放芯片为什么要四十多个脚?

网友:
完全看不懂  不过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人工费贵 啊

网友C:
13.5元淘来一个AS501故障的音箱棒----又在X宝上淘了一篇TPA3005D2芯片,借别人的热风枪和刀头电烙铁-开始不计成本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5元淘来一个AS501故障的音箱棒----又在X宝上淘了一篇TPA3005D2芯片,借别人的热风枪和刀头电烙铁-开始不 ...

折腾也是一种快乐!芯片就几块钱淘的,富人肯定不会去这么折腾的

网友D:
我也去买了3个 。。然后是好的 但是喇叭感觉放大音量后破响  喇叭单元可能漏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去买了3个 。。然后是好的 但是喇叭感觉放大音量后破响  喇叭单元可能漏风了 ...

先用耳机听试试,如果耳机正常说明芯片或者周围器件有问题。这个芯片的周围器件很少,电路很简单,十有八九是芯片故障了。

网友(2020-06-25):
引用 楼主:
先用耳机听试试,如果耳机正常说明芯片或者周围器件有问题。这个芯片的周围器件很少,电路很简单,十有八 ...

已经拆开了 喇叭里面震动膜破了 想换2个喇叭单元 怎么翘都弄不下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