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舒康ATX电源400拆解及转换12V电源之旅

楼主(2020-04-19):
闲着无事看到油管中有人把ATX转成12v,3.3v, 5v USB电源组合使用,正好手中有一个舒康400的电源,以多年老IT的经验,本来想弄个这东西应该是分分钟的事,所以呢没有想那么多(,把所有用不上的线焊掉,然后短接绿与地,好事出现了,不启动,风扇不转。在拆线之前确定在主板上是工作的,所以不太会是电源的问题。百度几天都没有结果,有的说需要接负载,好我接个硬盘,仍然无果。在尝试各种实验时,接地的黑线碰到三极管的散热片,保险给烧了,一时又找不到保险管,还好之前有一个坏了电源线的Macbook Pro电源充电器,看到有一个保险丝,负载差不多,立马焊下接上,插电又烧。好吧,又百度了良久,说可能是整流桥烧了。焊下桥检测,真的烧了,又要找替代品了,那个Macbook Pro的电源充电器又好东西,看了一下大小合适,焊上不启动,但如果接个风扇到12v线上是会转,但转的很慢,测量电压才5V,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坏的整流桥

电源型号400

大风扇

拆解全貌

最后发现这里有一个3.3vs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比较之前的20针接,它与其他的3.3v是接在一起的,最后知道就是它作怪,把它接到3.3v接线组就可以启动了,也不用接其它负载。

接地黑线不小心碰到这,烧坏保险和整流桥。

这个保险管是从Tinkpad的电源取下来代替的。

。。。最后还真是要对任何事情要仔细,不然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找一根回形针或铁丝拉直,电线也行。一端捅在电源绿色线那个口里,另一端捅随便哪个黑色线的口里。电源就启动了,回形针拿下来电源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回形针或铁丝拉直,电线也行。一端捅在电源绿色线那个口里,另一端捅随便哪个黑色线的口里。电源就启 ...

本来是这样的,但我把所有的线都剪了,所以没有3.3vs与3.3v连接了,才导致这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