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移动空调 金鸿盛 JHS-A019-07KR/A 小一匹单冷空调 2019-3-3

楼主(2020-04-19):
拆移动空调 金鸿盛 JHS-A019-07KR/A 小一匹单冷空调,咸鱼400同城收的,

日期2019-3-3
卖家原包装还在

外观

开机功率开始680w

后面只有575w了

有个东软的单片机

居然是lg的压缩机

这个应该相当于是外机散热片吧

蒸发器在上面 面积比较小

网友:
我去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东   必须做好排热气的口  然后室内温度降得搜搜的

网友:
就看用LG压缩机也是良心品牌

网友:
6百多瓦功率挺省电的,不用找人安装,不过得需要做排热气管,和打孔木板固定窗户。

网友:
不错了,看样子是铜管,400划算

网友:
制冷剂漏了~

网友A:
排热风的口是个什么样的,照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热风的口是个什么样的,照来看看

很小个 现在寄回老家去了

网友B:
400是新的还是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是新的还是二手?

拆移动空调 金鸿盛 JHS-A019-07KR/A 小一匹单冷空调,咸鱼400同城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是新的还是二手?

二手的啊 不过是准新吧 卖家没怎么用

网友:
这个压机没有隔音棉应该会很吵吧,移动空调装室内

网友:
这种机器需要把冷凝器的热风用管子送到室外,有的机器附带了有风管孔的板条,把推拉窗开一条缝,板条卡进去吹风到室外,(至于平开窗则需要另外封堵上下漏气部分)。
冷凝器吹出室外的空气是从市内吸收的,这就把已经冷却的冷气也吹掉了,有大佬把这个吸气口也用管子接到室外,效果会改善好多,~只是窗上的排风板条拖了2根管子.....

楼主:
为啥这样说,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