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DIY智能家居传感器成功接入易微联APP

楼主(2020-04-19):
最近在折腾智能家居传感器,在网上找了一圈,价格太贵,咱们都是比较穷的,打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后打算自己买芯片来DIY吧,本来是算用用米家的模块,但找了X宝没有相关的资料,又找了涂鸦的资料,也没有相关的,后来就找了一款CC2530芯片,可以刷入传感器固件,用的标准Zigbee通信,低功耗,正符合要求
于是买了几十片回来作测试,刷入各种固件,经过几个晚上测试,最后终于全部成功了。
正好过年在老家做了全套三十多套传感器
经过测试可以接入易微联、涂鸦、三星网关传感器。但是其他的网关价格比较高,只好买了相对便宜的易微联网关。
目前测试成功固件:人体红外传感,门磁传感、水浸传感,温度传感,zigbee插座,中继器。
第一篇、 人体红外传感器:
人体红外主要是zigbee为载体芯片,然后需要PIR运动传感器探头,在网上查,这款芯片只能支持数字传感器,找到了一款森霸的AS312传感器,刚开始因为怕失败,所以只买了2个,算上运费,差不多十多块了,然后突然发现忘记买透镜了,光有探头也不行嘛,又只好拆掉以前的那种人体红外探头换上去,只是体积大了一点,但是可以用的。
1. 焊接:首先找相关原理图,需要电容,电阻参数,开关等先在纸上画好,然后对着来焊接
2. 焊接好后,用3V干电池,测试通电后闪灯,说明焊接没问题
3. 下载易微联APP后,发现没法添加进去,查了相关的资料,原来需要网关,忘记买网关了,又重新下单买了个网关,发个中通快递,由于是去年临近双十一,快递给弄丢了,找了一个星期,我去快递公司都找了2次都没找到,本来说要退货,突然又说找到了,一个网关寄了十几天了。。。
4. 网关收到后迫不及的来配对,经过测试,完全OK的,可以场景联动,也可以手机推送消息 。
后来换成CR2032纽扣电池,减小体积,待机时间可以用1-2年。用干电池时间更长,可以5年左右
这是人体传感器PIR探头,三脚, 正、负、输出。数字量输出

由于没找到合适的外壳,只好先临时用86外壳代替,这是焊接好的,怕短路,用胶布包了一下,太丑哈

后来感觉用亚克力板作底板,更美观哈,这样直接用双面胶可以贴墙上

最后的成品图效果

贴墙上,超薄的尺寸,感觉可以哈。。。。

APP可实现人来开灯,但没有人走灭灯功能,好像要APP正式版发布才有,我只好把灯设置点动延时1分钟,触发后,可以自己1分钟后关闭

可以推送人体侦测信息到手机,或者手表,还是挺方便的哈。成功后,又自己做了5个,装在各个地方,感觉挺不错的,有成就感。。

第二篇:门磁DIY传感器…… 未完待续
(每天更新一篇)

网友:
抢沙发  楼主可不可以给个详细教程

网友:
感觉不错,楼主来点制作过程

网友:
正需要一个门外人体报警,能不能来个制作过程

网友:
过程啊那是重点啊

楼主:
改天补发过程,因为最近工作太忙,只有晚上有空弄弄文章

网友A:
网关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的?

网友B: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楼主应该出教程,出套件,方便坛里的小白,比如我,智能,应该服务生活,:lol——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楼主应该出教程,出套件,方便坛里的小白,比如我,智能,应该服务生活,:lol——非常感谢 ...

好的,如果有十个以上的群友需要,我发出去做PCB打样,要的上车哦!
可以备注需要什么固件,比如水浸传感,人体红外传感,温度湿度传感,无线开关,插座等等。都是Zigbee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如果有十个以上的群友需要,我发出去做PCB打样,要的上车哦!
可以备注需要什么固件,比如水浸传感 ...

你这个红外感应的放床沿下不错,夜间起床就自动亮灯。

不知道AAP是否可以设置红外仅在夜间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红外感应的放床沿下不错,夜间起床就自动亮灯。

不知道AAP是否可以设置红外仅在夜间启动. ...

可以的,我就是放在床底,时间设置夜间有效,只有晚上人下床识别到自动开灯,挺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红外感应的放床沿下不错,夜间起床就自动亮灯。

不知道AAP是否可以设置红外仅在夜间启动. ...

红外亮灯的还是直接用人体感应夜灯比较好 9.9包邮的经常有
这个环境里面还是把红外感应应用到防盗、拍照上传比较好

网友D:
支持套件!楼主能开发摄像头加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红外亮灯的还是直接用人体感应夜灯比较好 9.9包邮的经常有
这个环境里面还是把红外感应应用到防盗、拍照 ...

红外防盗的话,得开发低压12V或者锂电电池供电版本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防盗的话,得开发低压12V或者锂电电池供电版本比较好.

这个是3V纽扣电池供电,可以用1-2年,还不错,我已经做了很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套件!楼主能开发摄像头加入么

下个APP版本可以支持接入摄像头,配合人体识别感应到后自动抓拍视频推送到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关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的?

同问:
网关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个APP版本可以支持接入摄像头,配合人体识别感应到后自动抓拍视频推送到手机。 ...

有没有湿度传感器给加湿器动作的?自动调节室内湿度.
湿度过大就启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湿度传感器给加湿器动作的?自动调节室内湿度.
湿度过大就启动风扇。 ...

有的,他可以温度,或者湿度达到你设置的值,然后联动需要的设备。比如加湿器和风扇都可以。

网友:
我也跪求一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