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屋顶 20KW 光伏站 2018-10-6

楼主(2020-04-19):
时间2018-10-6
家里人看周围人都在装,就装了个花了15w,板子是20kw的多晶硅,本地小厂的产品。
逆变器是20kw的,平时风扇间歇启动很吵。

本来光伏是需要仰角的,但是城管管的严不准动,只能这样了。

左边逆变器,右边电表箱

逆变器

数据采集器,分wifi和gprs的 这个是gprs的里面有张流量卡,每年20元服务费,可以下载app绑定后查看每天发电情况。

采集器天线

并网电表箱

有2块表

有自动跳闸的装置,有个功能是如果电网停电后这个也同步跳闸停电。来电后需要合闸送电

这个东西,补贴都在退坡回本目前比较困难。
补充
位置在华中地区,本身日照时间不长,加上太阳能板没有仰角损失了不少功率,另外是山寨板子本身性能也不怎么样。所以其实每天发不了多少电。
发电量我在app上截了个图,可以看到2019年整年发了1.7W度左右 按照现在每度在0.6左右,合计一年1W最多了。回本至少15年,算上太阳能板的性能衰减其实根本不可能回本。

这是3月的每天电量

4月的每天电量

这是2019年每月的电量

这是按年的电量,18年5月安装的,19年是整年1.7w度

网友A:
这些电怎么存下来?还是有生产口罩或者其他机械一直在使用?听说用来挖矿划得来。还听说对气候环境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怎么存下来?还是有生产口罩或者其他机械一直在使用?听说用来挖矿划得来。还听说对气候环境有影响。 ...

不存储,并到电网了,所以需要三相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存储,并到电网了,所以需要三相电。

电力公司给你多少钱一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公司给你多少钱一度电?

最新的我也不太了解,18年的时候大概是8毛多,现在大概是6毛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我也不太了解,18年的时候大概是8毛多,现在大概是6毛的样子吧

这个回本困难呀!不过直接并网也行,挣一个是一个。

网友:
没有蓄电池还可以,只要逆变器不坏,维护成本就很低了。

网友:
考补贴的总归不长久

网友B:
只要不坏,6、7年就回本了

网友:
好象这个政策就是让你别想赚太阳的钱

网友C:
22*0.6*8小时,一天赚1百元的电费?
150000/100=1500天,5年左右回本。
但愿能达到这最理想的回本状态。

网友D:
很精彩的帖子,长见识了,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瞬时功率11.6kw,小于额定20kw是天气还是仰角的影响?
2.瞬时功率11.6kw,怎么日发电量才22kwh呢?
3.两个电表都是测什么的?
4.空开都上了,咋还用闸刀呢?

网友E:
日发电才22KWH?11.6KW的功率,是哪出问题了?按0.6元一度电的话,一天才7元钱左右,什么时候才能回15W?

网友F:
瞬时功率11.6kw,是瞬时最大功率吗?
怎么日发电量才22kwh呢?年发电量是多少kw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坏,6、7年就回本了

不可能的 看我主贴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6*8小时,一天赚1百元的电费?
150000/100=1500天,5年左右回本。
但愿能达到这最理想的回本状态。 ...

不可能的 看我主贴更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精彩的帖子,长见识了,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瞬时功率11.6kw,小于额定20kw是天气还是仰角的影响?
2.瞬 ...

1.瞬时功率11.6kw,小于额定20kw是天气还是仰角的影响?
都有关系20kw只是理论最大功率基本不可能达到

2.瞬时功率11.6kw,怎么日发电量才22kwh呢?
这个和地区的日照时长有关系

3.两个电表都是测什么的?
一个是入网的电量 一个是用电量 模式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4.空开都上了,咋还用闸刀呢?
按照电力的验收标准必须要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发电才22KWH?11.6KW的功率,是哪出问题了?按0.6元一度电的话,一天才7元钱左右,什么时候才能回15W? ...

平均日照时间其实才3,4个小时的。
详细数据主贴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瞬时功率11.6kw,是瞬时最大功率吗?
怎么日发电量才22kwh呢?年发电量是多少kwh呢? ...

瞬时功率11.6kw,是瞬时最大功率吗?
是的,因为仰角问题损失了不少功率

怎么日发电量才22kwh呢?年发电量是多少kwh呢?
日发电量看天气的,详细数据主贴更新了

网友:
不稳定啊,更何况现在油 煤 价格。。。

唯一就有可能未来负载可控。。。啥电动车充电,空调带点蓄冷。负荷跟着太阳功率走,太阳大,空调工作猛,充电全功率冲。。。没太阳就停了
除了夏天,这个发电量有点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