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电脑麦克风有电报频率噪音的问题

楼主(2020-04-19):
昨晚碰到史无前例的麦克风有电报频率噪音的问题,故事要从昨晚和妹子用电脑微信语音聊天说起,要不是和妹子语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电脑有这个怪问题,一开始聊天的时候妹子就说我的麦噪音很大,我说我这里接地良好,麦克风也没问题,妹子反复说我噪音很大,就挂断了,然后就说先睡觉去了,我以为妹子是不想和我聊所以才挂得那么快,不过再想一想,是妹子主动找我语音的,不是我主动找妹子的,应该不是妹子在撒谎,我就开始测试麦克风,启用麦克风的监听功能,可以从耳机直接听到麦克风的声音,听到噪音的确很大,是那种不规则频率的沙沙声。起初我以为是麦克风接口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就重新拔插了麦克风,测试后故障依旧。
直接拔了麦克风,让话筒接口空置时就没有噪音,以为是麦克风的问题,我就拔了话筒,直接在话筒接口上接一个未焊接的3.5mm插头,让系统判断为话筒已插,但是依旧有不规则频率的沙沙声,由此排除麦克风的故障。
想想可能是最近刚在电脑电源前端接了一个滤波器导致的,就把滤波器拆了直接接电源,故障依旧。
到这里我已经彻底陷入无奈之中了,以前全民K歌用电脑录音的时候也没听到有这种噪音,怎么现在有这种怪声,仔细听一下沙沙声,似乎是有频率的声音,像是一种数据传输时候的二进制,我眼睛无意之中瞧见交换机工作灯的时候,想到闪烁的灯就是数据传输的一种表现形式,再仔细听着耳机里监听到的沙沙声,发现声音的频率和交换机端口的工作灯闪烁的频率完全一致。
以为是网线电流有干扰,随即把网线从电脑上拔除,沙沙声变成持续的底噪。
想到最近添加的这个飞鱼星交换机,故障可能是由这个交换机造成的,就从网络上移除这个交换机,用网线对接头直联网线从电脑到光猫上,底噪和沙沙声都没了,麦克风完全安静了,想想交换机能正常使用,也不属于质量问题,店家应该不愿意退货,只能继续测试,之后无意中发现,把电脑网卡的“速度和双工”设置为“100Mbps 全双工”,即使接上这个交换机使用,麦克风也是完全清晰无噪音,设置为“1.0Gbps 全双工”或者“自动协商”,麦克风监听就会有网络数据通过时同步的沙沙声,同时使用USB类型的麦克风,监听时就没有沙沙声,无奈只能去买一个USB声卡用了。
现在得出的疑问是:网卡的工作模式也会干扰声卡的工作吗?

网友:
能确定USB声卡就不会?

网友:
关键看电器设备的电磁辐射情况,拾音器容易接收到这些外放的电磁辐射(EMI),方式看看主板BIOS里的相关设置(Spread Spectrum相关),关闭后可以提高性能,打开后降低电磁辐射干扰。
另外么就是使用金属箔对相关芯片,比如板载声卡进行屏蔽,或者反过来,屏蔽发射源。

网友:
我无线插PCI-E 2X接口用的,本地网卡已禁用,功放和麦电脑取电一样会有杂音
我增加互感滤波后小了很多,夜深人静还能听到少许,USB声卡不会有杂音的,牛屎那种芯片应该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