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插卡音箱FOJAX FJ-16DW

楼主(2020-04-19):
捡了个小音箱,看样子是插卡的,可能是广场舞大妈用的,不过感觉轻飘飘的。

△面板是塑料的,上面好像还有跑马灯?

△FDJAX也不知道是什么鸟牌子,反正没中文和生产厂商标识,估计是小作坊产品。

△音箱不大,大概是桌面2.0音箱一个箱子那么大,三围19(高)*13(宽)*11.5(厚)。

△音箱顶部有USB、TF卡、micro、AUX插口和电源开关,上面还有个提手

△拧下面板3颗螺丝露出内脏,里面挺简单的,一块板子一个喇叭一节18650电池,估计前任主人拆过但不会修,装回去的时候掉了颗螺丝

△板子19年的还算新,跑马灯原来只有一个而已,上面印有ANT2的应该是FM天线,估计背面还有ANT1蓝牙天线?

△电池蓝皮无字的山寨货,剩余3.4V多基本没电了,打开开关提示“跑啊恶妇”,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

△换节满电的电池试试,开机正常,中间的跑马灯,嗯,应该叫呼吸灯吧,一闪一闪的变换着颜色。

△红绿蓝三色轮流变换着,中间还有过渡看起来五颜六色的,连接蓝牙的时候会迅速闪烁,平时是慢闪。

△板子上有两组呼吸灯接口,电池也是两个接口,可惜没多的变色LED,不然把下面两个孔的灯装起来

功放IC为LTK5128D,喇叭2Ω5W,阻抗很小但声音很响亮,开机语音默认开了一半,不注意就会吓你一跳,全开的话可以想象有多大。

△电池就这样用热熔胶粘在箱子里面

△用一节小一号的三洋紫袍16650试机看看,蓝牙连接能放歌,FM收音也没毛病,原机电池3.4V充到4V不到半个钟,看来电池容量也不行。

△插上USB线充电试试,指示灯不亮,估计充电电路损坏导致充不了电而被遗弃的。经检查充电IC为LTH7,空载不插电池第三脚无电压,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A:
拼多多上的十块钱蓝牙音响吧,power off是说没电了。动静很大,但是音质不咋地。

网友:
面板设计的不错。。。。。

网友B:
出厂就俩螺丝  第三个厂家省成本了都没自攻螺丝拧上去的痕迹  这个通用版的蓝牙效果不好 时断时续的我改造了板载印刷天线才没了后顾之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就俩螺丝  第三个厂家省成本了都没自攻螺丝拧上去的痕迹  这个通用版的蓝牙效果不好 时断时续的我改造 ...

喇叭的确只拧了两个螺丝,面板四颗螺丝都拧过的,就是捡来就只有三个螺丝,应该被拆过但拆的人不会修就丢掉了。

网友:
跑啊恶妇   加个TP4056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的确只拧了两个螺丝,面板四颗螺丝都拧过的,就是捡来就只有三个螺丝,应该被拆过但拆的人不会修就丢 ...

这音箱听小说还行 听歌垃圾

网友:
这电池固定方式绝了!

网友:
我靠,“跑啊恶妇”
小箱设计合理,密闭箱,功放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上的十块钱蓝牙音响吧,power off是说没电了。动静很大,但是音质不咋地。 ...

厉害,刚才我想了半天那个“跑啊恶妇”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样装电池真是少见,得多钻个孔,还要考虑线,不容易,带蓝牙,多好玩呀哈哈哈

网友:
十几块的东西,能好到那儿去?如果是自已组装,连板和啦叭也买不来。

网友(2020-06-28):
质量一般般了!!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B:
出厂就俩螺丝  第三个厂家省成本了都没自攻螺丝拧上去的痕迹  这个通用版的蓝牙效果不好 时断时续的我改造 ...

怎么改造的啊,开机音量可以弄小点不 吓一跳

网友(2021-11-04):
这个东西充不进电去好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