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来做个936焊台

楼主(2020-04-19):
前几天看坛友自制936焊台,下定决心把手上烂尾的936焊台做完立创社区下载然后打样的板子,航空插12脚测温,3脚接地,45脚接发热丝
这个板子作者设计了电源指示灯,但是限流电阻位置距离AC输入太近了,装了之后又拆掉了

焊板子的过程忘了拍,实在不想去拆航空插头了。用易拉罐给可控硅做了个散热器

焊接好手柄发热芯和航空插头

网购的变压器还没到货,先用个功放上拆的牛试下,电压22.5V,接好线串个灯泡先测下能不能正常工作

加热时接近短路状态,可以看到灯泡亮了,因为串了个灯泡,电流不高,只有1.6A左右,1分钟左右可以化锡

先装进壳子,等变压器到货,就此结束,附上主控板和手柄PCB打样文件

网友A:
这变压器不错啊,怎么不用呢

网友:
下载地址能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变压器不错啊,怎么不用呢

变压器是从三星组合DVD里拆出来的,带一对LM3876,双22.5V,双12V,双5V
等什么时候有时间做台3876双声道功放出来
拿来供60W焊台浪费,个头太大也装不进去

网友B:
我有三套坛友赠送的焊台,里面的板子是小板,准备换成大板,板子已经打样了,芯片也买了,阻容好难凑啊

网友C:
变压器能装下大点的就尽量装大的,用起来更好用
        这是我做的【组装一个936焊台(温度刻度简单对比 25楼) - 创意DIY - 数码之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960&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能装下大点的就尽量装大的,用起来更好用
        这是我做的【组装一个936焊台(温度刻度简单对比 2 ...

那些标注是936焊台专用变压器普遍是ei66*36,功率顶了天40w
我没买你那么大个头的,用的是ei76,有80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三套坛友赠送的焊台,里面的板子是小板,准备换成大板,板子已经打样了,芯片也买了,阻容好难凑啊 ...

电容很好找啊,就是电阻特麻烦,尤其是66.5k的电阻,最后是从一堆68k电阻里找了个偏差比较大的67.1k

网友:
936跟白光,跟jbc有什么区别。。。价格差好多

网友D:
是不是看了我这个帖子才整起来的,哈哈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2741&extra=

网友:
做的很好,虽然成本不低但质量应该强于大多普通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看了我这个帖子才整起来的,哈哈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741&ex ...

不小心被你发现了

网友E(2021-01-26):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能装下大点的就尽量装大的,用起来更好用
        这是我做的【组装一个936焊台(温度刻度简单对比 2 ...

兄弟,这个焊台能不能用24伏大环牛?变压器大了能提高功率么?

网友:
PCB源文件都有了,电源指示灯限流电阻位置可以自己改一下,板子上还有很多空位可以放。比如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焊台能不能用24伏大环牛?变压器大了能提高功率么?

只要位置放得下就行,这是我做的,换了大变压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960&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焊台能不能用24伏大环牛?变压器大了能提高功率么?

放的下就行,实测刚通电变压器输入功率能达到110W以上,工频变压器就这点好,短时间过载没事

网友:
我花几元钱做了个,没这么复杂,把12v2a电源改为了17.5v供电,使用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的下就行,实测刚通电变压器输入功率能达到110W以上,工频变压器就这点好,短时间过载没事 ...

好的,谢谢告知,另外,我发现环牛没有钢芯接地,我看板子上有接地线连在钢芯上的,没有钢芯板子上的地线怎么接?接外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焊台能不能用24伏大环牛?变压器大了能提高功率么?

当然可以。变压器大了,电压一样也是不能增加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