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源自拼多多牛屎扩容U盘 64MB→16G

楼主(2020-04-19):
读取8M 写入1M
头条上有人抽奖
我就料定是烂货

楼主:
256k到2M跑了17分钟,受不鸟

网友A:
不是bios芯片好评
这中玩意直接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芯片好评
这中玩意直接垃圾桶

还好评?一无是处,就金属外壳有点用,但也得找个盘装进去

楼主:
确实都是烂货,只能扔垃圾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评?一无是处,就金属外壳有点用,但也得找个盘装进去

还有直接用bios芯片的
你这个还是三棒子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直接用bios芯片的
你这个还是三棒子颗粒

64兆有何用→_→

网友B:
所以为什么山寨扩容盘都喜欢用芯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芯片好评
这中玩意直接垃圾桶

哈哈应该差评
这种情况下,spi flash还能改改路由什么的,nand就完全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为什么山寨扩容盘都喜欢用芯邦?

扩容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应该差评
这种情况下,spi flash还能改改路由什么的,nand就完全没用了 ...

nand可以练手做盘
怎么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退款不退货白嫖

网友(2021-09-14):
不错,4k性能比903强,还是slc颗粒,楼主偷着乐吧(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