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用挂的第一个U盘

楼主(2020-04-19):
这么多年来才用挂了这一个U盘,不是说爱惜,是用的太少了,平时主要是转移文件用。这个坏的应该是金士顿的,外壳上还有kingston印记,容量是1G的,以前主要用来做系统维护盘用的,后来跟不上时代,格了专门做一些小文件的转移用,是不是读写太多的了,读写文件较慢,今天就把它格式化了,没有选用【快速格式化】,结果进度到一多半时就无法认盘了,于是用DiskGenius软件来格,结果使用这软件也看不到盘了。然后读芯片,是鑫创sss667,找软件结果都读不出来了。算了也懒折腾了。这U盘十来年了,铁外壳的夹劲还十足,外壳塑料也很好,准备拆开的,看了看封了很好,不想折腾所以也就没拆了,以前的质量真不错。

用量产工具也读不到盘。

网友A:
用挂U盘还是很简单的 我最少有挂十几个U盘了 不过大多是玩坏的

网友:
当时的金士顿,做工看上去就得劲。不像现在的垃圾金士顿。建议重新量产试试?
ps:挺佩服楼主十年用坏一个U盘,我今年已经玩坏4个劣质U盘了hhh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挂U盘还是很简单的 我最少有挂十几个U盘了 不过大多是玩坏的

我的都是正常使用的,非玩拆,写了最多的是经常改PE系统,所以盘就不断的格。
这段时间上网课经常用它转文件,也是读啊写啊的。

网友:
短接29.30脚上电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U盘 买来一次没用  挂了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质保换新了 到手果断出了

网友B:
正常用挂的我印象中就2个,表示哀痛,顺便把这个1g的老家伙好好放垃圾桶保存,然后换个128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用挂的我印象中就2个,表示哀痛,顺便把这个1g的老家伙好好放垃圾桶保存,然后换个128的吧 ...

是应该放垃圾桶了,手中有个品牌的64G也够用了,不用换128G的

网友C:
真耐操,咱坏U盘无数了

网友D:
2KP 颗粒 这个盘应该有点年纪了

网友E:
作为一个情怀U盘,还是建议楼主把他修好,拆个芯片焊上去,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耐操,咱坏U盘无数了

外壳都磨得很亮,主要用是PE用,后来改转小文件,以前的质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P 颗粒 这个盘应该有点年纪了

过十年了,转一些文档还是够用的。现在标书U盘也只过比这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一个情怀U盘,还是建议楼主把他修好,拆个芯片焊上去,重新量产

外壳质量真是好,昨天看了一下感觉无从下手。想无损拆有点难。

网友F:
金士顿2g 排骨盘 不一用。
博帝8g x 也在用。少说8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士顿2g 排骨盘 不一用。
博帝8g x 也在用。少说8年了吧

U盘今天拆了,是2007年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3956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