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见这么充锂电的

楼主(2020-04-19):
问一下这充电电路安全吗,顺便说一下,这是19.9那个雅阁电蚊拍

网友:
为了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请改造

网友:
阻容冲锂电?会出问题吧?有大佬能说一下吗?

网友:
这是什么牌的电蚊拍》曝光下

楼主:
总感觉不太安全,补一下背面,只有线路

网友:
看到了,这种锂电充电路无专用ic

网友:
加一块4056,用手机充电头充电。安全第一!!!

网友:
不安全
质量糟糕

网友:
自己改一下充电电路吧

网友:
有稳压管,有431 就是没有电路板背面照片,如果从稳压管和431来分析,这个电路可以接成4.2v恒流恒压,理论上充锂电是安全的

网友:
鼎能的还是不错有一个专门的电路

网友:
有431恒压,没大问题

网友:
阻容降压桥式整流,tl431稳压到4.2v充,不出故障是安全的,如果前级有东西击穿短路啥的就要发生惨祸了
你不如把阻容降压部分干掉,431稳压这部分直接接出个插头来用5v供电,这样基本上不用担心出问题了

网友:
铁锂加阻容加限压,到3.6 灯闪放电,一次限压开路,铁锂报废,没事故,安全阀顶开

网友:
保护板也没有,靠tl431稳压不安全,改4056吧

网友:
看上去有空间改4056充电板。改好3056插头部分最好去掉,省得被人插上后导致漏液等。

网友:
测下电池电压,确定是锂电?

网友:
一言以蔽之:草菅人命。

网友:
改改改,放个4056进去就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