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复越野车连杆

楼主(2020-04-19):
简单点说一下就是,钻孔,植铜丝胶水粘牢

网友:
  应该要3D打印。

网友:
AB胶好像跟铜有反应,粘不住。

网友:
这玩意可以用铝合金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汽车
这么干不行的, 很快就会掉

网友:
预想一样,修小玩具,no大玩具

网友(2020-05-26):
这东西是传动轴么。这么粘估计扛不住

网友:
用904应该可以,外围再用强度较高的塑料围一圈再加904.这样强度应该够用

网友:
用我的办法,找点不锈钢滤网,断裂处烫入一圈。绝对不会原位置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