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家用小闹钟的维修及机芯结构

楼主(2020-04-19):
之前家里买了个小闹钟给孩子定时起床用的,30元左右吧(小佩奇图案),不想用了不到一月,听说咔咔响了几声后不动了。换了几次电池,还是这样。又没摔过,有些费解。送去店家,老板说修不了(拿回来时,连指针都不装好,在里面晃悠),又让再买了一个更贵点的。

第一次,无聊时,我就把这个小佩奇给拆了,除了看到一个小电机和一个黑盒子,还有些蟑螂,什么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我想,肯定是蟑螂在里面拉屎受潮所致。于是用药喷死蟑螂,清理完后,没发现线路松掉,黑盒子好像是密封的,于是有点束手无策,只是猜测可能里面的齿轮跑位了。孩子一闹,就放弃了。

今天因为是一个人在外,有些孤寂,不小心碰到了工具箱里的小佩奇闹钟,竟然指针走了两下,后又不动了。于是,就又拆开了,还是看到这个黑盒子,心想也许这个黑盒子可以打开呢.
松掉黑盒子的螺丝,发现果真可以打开,不是胶水粘死的。用螺丝刀撬开卡扣,看到里面的齿轮了,竟因为用力过猛,一个齿轮跑散了,还有蟑螂尸体。又是蟑螂,估计就是它们把齿轮给卡住了。
清理完蟑螂,却发现怎么也装不回去了,按照刚拆时的结构,无法装。

在百度上搜啊,搜啊,就是没发现这种结构图。搜图片、视频、网页,换了几次关键字,搜了一下午没搜到结构图,真想放弃。

最后只好再冒点风险(因为之前为了修复一把坏门锁,把另一个好门锁也拆了,都无法复原),把另一个闹钟也拆了,看看是不是一样。让人开心的是,它的机芯是透明后盖的,
虽然不是一个厂家的机芯,但是根据传动原理有可参照性,我抛弃了刚拆开所看到的齿轮位置的想法,把两个无法找到位置的齿轮,重新安排了位置。它的原理不是这样的么,一个齿轮传动给另一个齿轮,要依次传动下去,要连接起来,顺着这个思路,证实了是对的。

闹钟机芯, 内部齿轮结构;

纯属爱好,论经济性,真没必要修。

网友:
这东西哪里能放,放哪里,我就这么装

网友(2021-09-16):
线圈还算饱满

网友A:
我一般是直接换机芯,里面的不敢修,怕修过后走时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直接换机芯,里面的不敢修,怕修过后走时不准。

齿轮而已,走时不准是因为晶振不准
前段时间刚刚修了一个至少十几年了的古董的挂钟,因为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腐蚀了,好在电池的触点是不锈钢的,我把电路板上的线割断,把电池线和线圈的线引出来,杀了一只小闹钟取里面的芯片,挂在机芯外面继续用

网友(2023-11-01):
还是机械的好用,石英钟始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