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iPod4代拆

楼主(2020-04-19):
ipod4代,苹果在2004年7月19日发表了第四代的iPod

咸鱼收到收是这样屏幕的偏光膜看的心烦就拆开打算更换偏光膜,结果悲剧发生了。扯开耳机排线居然把整个底座都给扯下来。

心好累啊

放大

默默的把偏光膜贴好

询问下大神这个如果飞线的话如何飞?

楼主:
兄弟给我提示是挖一下,我发现挖了还是没触点,崩溃中,麻烦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尾巴那个上面好像能看到一个往下走的线吧,拿刀片挖挖飞上就可以了 ...

非常感谢,回去试试,没飞过线,拿维修又没价值,全当练手了。

网友A:
那个没尾巴那个上面好像能看到一个往下走的线吧,拿刀片挖挖飞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是因为受热还是老化了?
这里面应该有3.5的线还有线控部分,要慢慢跑线路哦 ...

现在不考虑线控问题,只要把解锁键和3.5音频解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那么大劲干嘛,不会对这玩意温柔点吗。

完全没想到焊盘这么脆弱,有认识飞线的大神讲解下如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是因为受热还是老化了?
这里面应该有3.5的线还有线控部分,要慢慢跑线路哦 ...

偏光膜是老化引起的,偏光膜好解决,我花6个大洋在淘宝买了块贴好了,我上面帖子就有张显示清晰的屏幕图片

网友B:
偏光膜是因为受热还是老化了?
这里面应该有3.5的线还有线控部分,要慢慢跑线路哦

网友C:
你用那么大劲干嘛,不会对这玩意温柔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