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硕路由器AC1200G+无信号的修理

楼主(2020-04-19):
近段新冠肺炎肆掠,宅在家中闲着无事就试着在咸鱼拍的下“华硕AC1200G+坏机 ”练练手,前几天拿出来试着修理,因为2.4G信号基本没有,5G信号也是非常弱而且时有时无。卸下后面的四颗螺丝,上盖是卡扣设计需慢慢撬开,以免撬坏卡扣。华硕AC1200G+做工非常不错,采用博通单核BCM47189处理器,主频900MHz,ARM A7架构;集成128M内存,16M ROM,网口全千兆,支持100M以上的宽带,主要在国外销售。

本人菜鸟一个,又是第一次修理路由器,所以将路由器中的IC型号一一查出来,并尽可能将其资料找到(如照片)。

华硕AC1200G+的电路板上用了4个电源控制IC,分别控制网络、2.4G、5G等各个单元。根据电源控制IC典型应用电路资料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输出电压都要经过一个电感后提供给本单元电路使用。经检查发现4R7的电感没有电压。顺藤摸瓜FR9809的1脚电压12V正常,但2、3脚没有电压输出。于是在TB上购了2个每个0.6元(怕修理时再次损坏),今天将IC换上,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思路不错,学习了

电源问题占到故障率很高

网友A:
这货发热大,估计无线功率设置高烧了

网友B:
这种电源好换,真不错,检漏了,不过才16M的ROM,好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好换,真不错,检漏了,不过才16M的ROM,好少呀

 你让TP这种4M 8M的rom脸往哪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发热大,估计无线功率设置高烧了

你说的对,今天突然又没有信号了,一检查发现还是这块电源IC出现故障了。请问在IC的电压输入端串个电阻来限流,降低他的功率可以吗?

网友(2020-06-05):
我的倒是都有信号,但5G信号弱。因为曾经弄脱过ipx头运行了俩小时,所以怀疑5G的功放坏了,请问这个怎么检测是不是功放坏了呢?网卡连接5G有显示八百多的速率。

网友:
怎么定位到这个芯片上来的呢.

网友(2023-05-13):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今天突然又没有信号了,一检查发现还是这块电源IC出现故障了。请问在IC的电压输入端串个电阻来 ...

我的跟你一样

网友:
看来DCDC的功率余量不足。

网友:
这货品牌做工很不错,但是现在已经跌破神坛,没啥性价比了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