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不亮的小夜灯

楼主(2020-04-19):
前段撸的10个小夜灯有几个不亮,拆开一个,发现C27稳压二极管烧了,短路造成不亮,挑起一脚就亮。不明。等有管再换吧。零,火插脚是无焊接的是靠电路板上螺丝修紧压下接触的

网友:
竟然还带稳压管,

网友A:
这种东西貌似就是靠光敏短路灯的,不亮的时候还反而还更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貌似就是靠光敏短路灯的,不亮的时候还反而还更耗电。

阻容降压的,理论上灯不亮的时候电路不耗电

网友B:
把电路图画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图画出来看下

就是一个恒流电路,不明稳压管+接整流负,负接整流+,(倒转来装)?是什么原因烧掉?

网友:
滤波电容都省了啊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电路画出这样,没用稳压管
降压电容0.22u,没有滤波电容(为了节约?!),晚上会自动亮,只是亮度不高,只适合很暗的环境,白天用手挡着光敏电阻,也能亮
另,实测待机时大概0.3-0.4W,亮灯时0.5-0.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