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1587C

楼主(2020-04-19):
用久了,不拆心理觉得少了点事没做。拆解看下。

网友:
产品概述: Fluke 1587C FC 绝缘万用表
高性能二合一绝缘数字万用表

Fluke 1587C FC 绝缘万用表,在单一、紧凑、手持式的产品中,将数字绝缘测试仪与功能全面、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结合起来,在故障排除和预防性维护方面尽可能地发挥其多种用途。

Fluke 1587C FC 绝缘万用表通过 Fluke Connect® 测量应用添加了四项强大的新型诊断功能:

带有 TrendIt™ 图表的 PI/DAR 定时比测试,能够更迅速发现潮湿和污染绝缘问题。
通过 Fluke Connect 存储结果,可不用手写测试结果,减少记录错误,能保存数据,以便在今后长时间内进行历史跟踪
通过应用进行温度补偿有助于建立准确的基线和相关历史数据对比
对设备状况进行跟踪和趋势分析,确定绝缘功能是否退化,通过 Fluke Connect® Assets 现场实时制定决策
产品亮点

PI/DAR 定时比测试
带电线路检测在电压大于 30 V 时阻止绝缘测试,以增强用户保护
用于准确测量电机驱动的 VFD 低通滤波器
自动释放电容电压,以增强用户保护
绝缘测试(1587 FC:0.01 MΩ 至 2 GΩ)
适合多种应用的绝缘测试电压(1587 FC:50 V、100 V、250 V、500 V、1000 V)
交流/直流电压、直流电压(毫伏)、交流/直流电流(毫安)、电阻 (Ω)、通断性
电容、二极管测试、温度、最小值/最大值、频率 (Hz)
自动关机以节省电量
CAT III 1000 V、CAT IV 600 V 测量类别
带背光灯的大号显示屏
坚固的实用硬箱让您能够携带工作所需的一切物品
标配附件:远程探头、测试导线和探头、鳄鱼夹、K 型热电偶
可选用 Fluke TPAK 磁力仪挂钩以方便进行双手操作
三年期标准质保;如在购买后 45 天内注册产品,可将质保期延长至五年

网友:
发表于 昨天 23:00 来自手机浏览本主题由 Meise 于 5 小时前 审核通过

网友:
贵有贵的理由啊

网友:
土豪呀,这做工看着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