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mili 充电宝 指示灯不亮问题,拆机

楼主(2020-04-19):
带无线充电的快充充电宝,指示灯不亮了。充电和输出都正常,就是不指示灯不亮。
拆开,指示灯led,都是好的。可能是哪里坏了

GPMQ8005B,无线快充方案。
SW6106,USB口快充方案

---------------------------
维修过程
测量那个16脚无字芯片,最后一个脚没电压。
看规律都是四个脚一组。一组里的一脚,电压都是4.9。就16脚没有。
这个无字芯片,跟SW6106的21-24脚的led指示脚连接。那无字芯片应该是比较器。
试试看的心态,把16脚和1脚短接了下。led指示灯好了。什么情况呢?

你若安好就是晴天安不好就是晴天霹雳。
安好吧。

楼主:
估计是上次用太阳能板充电,电压高,芯片自保护了

网友:
我刚收到MiLi的18W 1A1C充电头,真意外,除了QC和PD,居然还支持华为的5A22.5w SCP充电,做工也真好,舍不得拆

楼主:
mili出品的东西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