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日产经典轩逸安卓大屏导航车机接线定义

楼主(2020-04-19):
在货场捡回一台日产经典轩逸安卓大屏导航车机不懂接,有哪位大师教一下接电开机

网友(2025-08-09):
好东西,居然是2020年的,有排线就简单多了,外壳是12V的我负极,拆开机器,一般在电路板上的标识,ACC   接12V正极。B+接12V正极就能开机了,喇叭线也是看电路板上的功放块,跑一下功放块输出线,接两个喇叭就行了,理论上应该有4组输出。

网友:
看看维修手册

网友:
这不就是那种山寨导航吗?你用购物软件以图搜图,就能搜到了,知道这个口叫什么名字,应该有接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