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硬盘这么秀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4-19):
笔记本电脑,每次拆开电脑都是硬盘最烫

这个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是固态硬盘。2258h,512g

网友:
估计是日立的盘

网友A:
加风扇或者换SSD

网友B:
日立盘其实温度低啊,我估计是希捷盘。。。。
没好办法,大面积石墨烯走起吧

网友C:
换SSD吧 温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风扇或者换SSD

这个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是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盘其实温度低啊,我估计是希捷盘。。。。
没好办法,大面积石墨烯走起吧 ...

这个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是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SSD吧 温度低

这个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是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机械硬盘,这个是固态硬盘

同回复,大面积石墨烯走起,注意绝缘

网友D:
58H带来高性能的同时,也会更多的发热,不过60度算是正常温度,无需在意。

网友:
我的SSD刚到手也是烫,没必要加风扇,通常没有风道,空气不能对流风扇还会增加发热,找个合适的铝片均衡下热量就行了,通常是某一个芯片比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H带来高性能的同时,也会更多的发热,不过60度算是正常温度,无需在意。 ...

不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我用2246en这么高用镁光的也是这么高,电脑后面做的电磁屏蔽很好,不过就是热量散发不出去,Cpu的热量也积聚在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我用2246en这么高用镁光的也是这么高,电脑后面做的电磁屏蔽很好,不 ...

50包邮解君愁,你再买个新的

网友:
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钱给的不够多

网友:
2258跑圈能把手烫红,60度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在主控和颗粒上贴导热硅胶垫和外壳接触,让外壳帮助主控和闪存散热

网友:
sf-2281表示 你们就是个弟弟...挂usb3.0 裸盘跑数据校验写一半把自己热掉盘了 还是intel的板子。

网友:
低温海力士你值得拥有✌(̿▀̿ ̿Ĺ̯̿̿▀̿ ̿)✌持久看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我用2246en这么高用镁光的也是这么高,电脑后面做的电磁屏蔽很好,不 ...

用透明胶把风扇底下的孔贴死试试。
我2570p,老感觉底壳热,在风扇底下打了几个孔,cpu下去了,掌托烫手,害我重新贴上胶布堵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我用2246en这么高用镁光的也是这么高,电脑后面做的电磁屏蔽很好,不 ...

还有,如果平放的时候,cpu端热管比接触散热鳍片的热管端高,热量也散不出去,建议加厚屏幕下面位置d壳脚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