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何方法把掉了的 反光胶条 重新固定在冲锋衣背部?

楼主(2020-04-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买的冲锋衣,背部有反光胶条(夜间光线不好时 反光胶条 的反光可保障人的安全)
我把冲锋衣放在洗衣机里洗,结果 反光胶条 掉了,可能是因为  反光胶条  是用胶粘在  冲锋衣背部的。

冲锋衣 背部的材质是: 100%聚酯纤维,

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方法, 可以把掉了的  反光胶条  重新固定在  冲锋衣背部?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还能洗掉?
所以扔了吧

网友:
原厂是压胶工艺,不知道能不能自己粘

网友:
热熔胶行不行?

网友:
掉了再用针线缝上不就得了吗。

网友:
这个一般小型的服装厂就可以搞定,你可以去问问,一般定制小学生校服的小厂子这个非常的简单,学生校服必须带反光条。

网友:
洗衣机+洗涤剂把粘接材料洗掉了,也可能把防水涂料破坏了,所以直接缝上即可~只当普通衣服吧。
如果万元以上的真材实料冲锋衣应该可以洗也不会如此。

网友:
不怕漏水直接缝上就是,粘鞋的软胶也可以试试,另外有专用的布料胶,小贵。

网友:
用3M双面胶试试,但是不防水。

网友:
淘宝有无纺布状的热熔胶, 裁剪后漏斗熨烫即可
小心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