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502胶水的性质变了吗? 都不能涂上502胶水后马上粘吗(与被胎胶水同

楼主(2020-04-2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502胶水粘东西,水状都不粘吗?必须象粘补自行车的胶水一样,有点干,才能粘的住东西吗?

我记得小时候用502胶水,胶水是  瞬时 就干的(三秒钟的时间,1秒反应,2秒凝固,3秒快干)
使用502胶水时,如果动作稍慢点,502胶水就会牢牢粘在手上,手要脱层皮。

但补自行车内胎的胶水,使用时,涂上胶水后,要等补胎胶水  干一点(不能是液态),有点 黏黏糊糊 时,才能粘的住。

但现在的502胶水,我发现,水状的,马上粘时,也粘不牢,必须过一会,等502胶水干一点,才能粘的住。

请问各位老师,是现在502胶水的性质变了吗? 都不能涂上502胶水后,马上粘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山寨的502?我还真遇到过楼主说那样的502,涂在手上等个几分钟都不干。

当然了,不同厂家之间502点成分肯定是十分不一样的,建议是买牌子货,比如北京牌?或者是Loctite。

如果502弄到了手上,可以试试用丙酮,听说可以帮助去除。

网友A:
502已经过时太多了,现在用401,粘结后是不怕水的,强度比502好太多

网友:
你买到的是比山寨货还山寨的东西,我年前也买到一支,忘了什么牌子的了,也是不粘,很久都不凝固
502沾手上不用掉皮的,温水泡一会就可以搓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已经过时太多了,现在用401,粘结后是不怕水的,强度比502好太多

401也是不错的·就是保质期一年,过期就凝固了!

网友:
只要密封好,401两年无问题

网友B:
502粘啥啥不行  粘手那是真的厉害

网友:
502只是个统称了,现在好多已经不是瞬间胶了,使用前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粘啥啥不行  粘手那是真的厉害

真的是这样的, 看着粘东西就是不干, 手抹一下还是湿的, 两只手指一碰就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