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10伏的电吹风,插220电压能正常用。但喷火呀……

楼主(2020-04-20):
刚买回用个几分钟都正常,然后电热丝就开始烧红了。冷却后再通电,不管什么档都是立马烧红。

这种110伏的电暖风怎么改才能正常用?

网友:
按功率计算电流,串个阻容降压。。。这个体积搞变压器是有点挤了

网友:
这个没法整啊,纯电阻负载的

网友:
上面两个二极管,看型号好像是1N4004,耐压是400V,温度高的时候耐压降低,可能已经击穿,检查一下,用1N4007替换掉。
上面的那个触点,应该是双金属片热敏开关,检查一下是不是触点已经烧粘连了。如果是,用手把他们分开一次。
电动机设计也是110V的。没有烧就是万幸。

这种110V的电器没有变压器降压的话无法直接使用。大功率的也不好使用串联电容之类的方法处理。

网友:
用变压器啊

网友:
过热保护熔断温度标注172度,发红也没熔断,差评危险

网友:
换根220V的发热丝就行了。

网友A:
买两把串联,吹的时候双手左右开弓。

网友:
没有看到喷火现场,差评!

网友:
没看到喷火,差评!

网友:
这破吹风有啥改的,直接扔了,100块买个220v松下的,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把串联,吹的时候双手左右开弓。

给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把串联,吹的时候双手左右开弓。

有才

网友:
不仅电机电刷磨损是问题,而且功率太大要买好的插座,家里故障过几个不敢再买。九几年像金属鼓风机,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好像半千瓦功率不用太好的插座,短路环罩极电机没电刷问题,零几年我有次把进风口调最小,发现可以化焊锡,拆电路板元器件等。

网友:
买个220变110的变压器,再插220就要烧了。

网友:
电机供电全桥改半波, 电热丝串联一个二极管应该就行了

网友:
竟然能烧红,改个热风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两把串联,吹的时候双手左右开弓。

佩服你有才

网友:
可以当喷枪烧猪脚用

网友:
如果是110V的电吹风可以串联一个5A以上的整流二极管试试,若是没有5A以上的二极管可用2-3个3A二极管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