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W3518S全协议快充电源模块

楼主(2020-04-20):
做了一个SW3518S全协议快充电源模块
虽然是坑。但也算是把坑填了。
坑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快充芯片5V输出负载电压太低了。
只有5.0xV。负载补偿电压也是在5V的基础上补偿。
加上线阻,最后到5V的手机上可能只有4.8V的样子。、

输入电压最高28V。原因是找不到高压MOS。
只贴了俩个IRFH7921,30V的。
输入带3A保险和28VTVS。
输出DDCC均有3.3VESD保护。我看到好多做这个芯片方案的都不带IO保护。
输入输出两颗220uf/35v固态电容,加上若干大容量MLCC。
输出开关管为两颗DFN8封装的AON7516.
支持oppo等大电流充电。

需要工程的可以去LC开源平台上下载
https://oshwhub.com/zhqsoft/SW3518S

网友A:
我打板多次焊接多次都没有成功  vdd到gnd的指示灯亮  usb和typec都无电压输出  用充电宝 手机测试都不行

网友A:
我打板多次 焊接多次都未成功,请问typec 公头转 usb 母头电路图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板多次 焊接多次都未成功,请问typec 公头转 usb 母头电路图是什么样的? ...

公头转母头??PDF有电路啊。仔细看

网友B:
最好作个评测,看介绍这个功能有80W左右?

网友C:
这个用在DIY移动大电源很好用,这个模块成本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板多次焊接多次都没有成功  vdd到gnd的指示灯亮  usb和typec都无电压输出  用充电宝 手机测试都不行 ...

我做的也是灯亮无输出,测mos管s电压只有0.15v原因不详,做了6个4个能用,爆了一个ic另一个死活不输出

网友D:
我刚刚淘宝买了个文件打了3并的板子。。。。用的MOS管是很便宜的AO4484

网友:
市场上的模块很少能够真正支持VOOC、DASH等低压闪充模式。电流一旦大于3.5A,充电电压直接拉低到4.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作个评测,看介绍这个功能有80W左右?

S是增加PPS功能。。不懂。手里就一个荣耀V9.。没有其他的快充设备。
最多就是测个波纹。
没办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在DIY移动大电源很好用,这个模块成本多少啊?

全部LC料。可以去上面的链接里直接BOM算下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淘宝买了个文件打了3并的板子。。。。用的MOS管是很便宜的AO4484

你好,电路图或者pcb能共享一下吗?我打的两个版本的pcb焊接都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电路图或者pcb能共享一下吗?我打的两个版本的pcb焊接都没成功。

https://lceda.cn/editor#id=4e9cab9f68dc4d458f20913c75fb67a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电路图或者pcb能共享一下吗?我打的两个版本的pcb焊接都没成功。

文件有点大的,11M论坛上传不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iNqph25Avcu5tBwtkjSPA 提取码: fu3n

网友:
谢谢分享。。。真会折腾。。。。。

网友:
焊接这种感觉好大压力

网友(2020-06-11):
用你的PCB文件,板都打回来了,立创5元真香,但是特么买元件就不香了

网友E:
5套物料下来加5元PCB,,成本大概是150,,,,买成品24元一个包邮,然后搬板,,还能便宜,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5套物料下来加5元PCB,,成本大概是150,,,,买成品24元一个包邮,然后搬板,,还能 ...

你怎么这么优秀?24包邮的链接能悄悄分享一下吗?

网友:
FS车载充电器一拖二PD手机快充汽车充usb多功能点烟器转换插头 【包邮】
【在售价】7.80元
【券后价】2.80元
-----------------
注意,请完整复制这条信息,$qxmT1FZoUnQ$,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19.9双U口里面是3516h,29.9里面是351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