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6505T快充电源模块

楼主(2020-04-20):
IP6505应该是现在最便宜的快充方案之一了。
**注意,该芯片后缀带T,与IP6505脚位有所不同。不能通用**
输入为DC5521接口,电压12-28v。
输入带3A保险和28V tvs。所以电压不要超过28v
单面板布局紧凑。还嫌大就切掉DC部分也可以使用。
输入输出设计留出2颗6.3x12mm的电容位置。足够使用合适容量的电容。
输入220uf/35v,输出470uf/16v,均为固态电容。
输出电压指示灯独创的稳压管方式。当激活快充时会点亮,虽然没有精确的电压指示,但是作为是否快充的判断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最大输出 24W,集成各种快充输出协议
DCP/QC2.0/QC3.0/MTK PE1.1/PE2.0/FCP/SCP/AFC/SFCP
需要工程的可以去LC开源平台下载

网友:
好板子,协议全。

网友:
我打了板已经半年了都没用上

网友:
没有PD协议吗?

楼主:
这种小板没有PD的。可以去 看我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394789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板没有PD的。可以去 看我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451& ...

厉害,这个协议很全

网友:
我关心成品板哪里出售

网友A:
现在淘宝大都是这个,几元钱还包邮,不知道怎么样。 芯片是KC24

网友B:
是不是立创平台都有立创eda那个logo?感觉好丑,每次都要自己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立创平台都有立创eda那个logo?感觉好丑,每次都要自己删

那是大家分享到了平台后。平台自动加上的,类似水印。。
可以理解。宣传嘛。
不喜欢的的自己删除即可。

网友(2020-09-23):
请问楼主,我用 IP6505T快充电源模块连接太阳能板,板子电压14v左右,为啥有时候有5v输出,有时候只有2v左右的输出?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A:
现在淘宝大都是这个,几元钱还包邮,不知道怎么样。 芯片是KC24

这个芯片是IP6505的芯片,你可以查下看

网友(2021-09-22):
华为手机显示超级快充,但是表头显示4.8V左右,电流 有时0有时0.7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淘宝大都是这个,几元钱还包邮,不知道怎么样。 芯片是KC24

这种不行,很容易坏

网友(2023-03-13):
看了半天IP6505和IP6505T 就第四脚多了一个电阻接地,建议楼主把四脚的电阻也加这样可以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