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这次做点有用的,画个弧

楼主(2020-04-20):
arduino的很多图形库里面似乎并没有画弧的函数,自己加一个,
很难看的得算法,吼吼,就不展示了

两个角度加一个半径来确定弧

测试,逐渐增加起点角度

终点角度在0-360度循环

这是宽的,哈哈,裤带弧

网友:
越玩越厉害了 (到打赏额度了)

网友A:
我还有个TFT RGB接口的,得用RA8875驱动,楼主折腾过这个片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TFT RGB接口的,得用RA8875驱动,楼主折腾过这个片子吗

没用过,并口的吧,那种我这个软件不适合

网友B:
f(x)函数曲线
高等数学专业
啥时候搞个三维图像映射,角坐标换算什么的。
楼主不是玩单片机的,是玩图形算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函数曲线
高等数学专业
啥时候搞个三维图像映射,角坐标换算什么的。

哈哈,我是什么都玩,什么玩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C:
用极坐标方程算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极坐标方程算就行了吧。

哈哈,早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