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已解决】大众车机不知道啥型号的,通电接上喇叭没有声音。弄错了接头

楼主(2020-04-20):
感谢各位关注:已经解决了。闹了一乌龙,我以为是莲花头是接喇叭的。结果不是的。是靠近电源线接头的4对线是接出来到喇叭的。不知道那莲花头上写着的是左右前后声道的,不知道为什么接上没有声音?是需要接一个功放吗?

==================================
今天朋友给一个大众车机,拿回来接上12V5A电源,把后面的红色、黄色线接12V,黑线接12V负极。可以开机运行程序。我把喇叭接上后面的一个声道的莲花头,经过测试,发现导航功能、收音机、DVD播放,都没有声音。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车机。以前改造了一个瑞纳的车机,很好用的。不知道这种车机需要咋设置才能有声音?(答案:不要用莲花头输出,要接电源线旁边的4对线才行。

下面是车机的正面图和背面图。因为没有任何铭牌和型号,不知道该车机是啥型号的。也没有所谓的接线图。请前辈们给予指点。

经过测试,请看下面的说明:

网友A:
非原厂车机,好像杂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原厂车机,好像杂牌的

这是从他迈腾车上拆下来的。他换了一个其他牌子的。

网友B:
喇叭不要莲花接头,要接功放线引脚,在电源线附近,紫色线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声道

网友:
不是原车的,杰成牌的。

网友:
这界面 这接口 显然不是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不要莲花接头,要接功放线引脚,在电源线附近,紫色线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声道 ...

您说得太对了。刚才我突然想起来了。观察了一下那四对线,果然是喇叭输出的。唉。不是莲花头。真是晕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太对了。刚才我突然想起来了。观察了一下那四对线,果然是喇叭输出的。唉。不是莲花头。真是晕死了 ...

灰紫白绿  那四组线是四路喇叭输出。莲花头是音视频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