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思科万兆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0-04-20):
散热片太难扣下看不到下边芯片,粘的死死的,大家看看里面的研究下吧!

网友:
我有老虎钳子借你用用

网友A:
这是千兆交换机吧,只两个sfp可以上万兆的。
还在想这么多口万兆电口那还不得贵上天,查了下就是千兆的而已。
Table 1.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Switches Configurations
Model
10/100/1000 Ethernet Interfaces
Uplink Interfaces
Cisco IOS Software Feature Set
Available PoE Power
FlexStack Stacking
Cisco Catalyst 2960S-48FPD-L
48
2 SFP+
LAN Base
740W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48LPD-L
48
2 SFP+
LAN Base
370W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24PD-L
24
2 SFP+
LAN Base
370W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48TD-L
48
2 SFP+
LAN Base
-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24TD-L
24
2 SFP+
LAN Base
-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48FPS-L
48
4 SFP
LAN Base
740W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48LPS-L
48
4 SFP
LAN Base
370W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24PS-L
24
4 SFP
LAN Base
370W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48TS-L
48
4 SFP
LAN Base
-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24TS-L
24
4 SFP
LAN Base
-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48TS-S
48
2 SFP
LAN Lite
-
No
Cisco Catalyst 2960S-24TS-S
24
2 SFP
LAN Lite
-
No

网友B:
目前国内CISCO基本凉凉,稍正规点的项目目前基本都不再采购国外的网络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国内CISCO基本凉凉,稍正规点的项目目前基本都不再采购国外的网络设备 ...

 政策问题,有些公司还是指定要思科全套,只要和ZF挂点关系的想用思科方案你都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国内CISCO基本凉凉,稍正规点的项目目前基本都不再采购国外的网络设备 ...

不让用思科的,那是不是只能用华为的设备了?

听说华为设备如交换机上的软件,和思科的十分相似,配置起来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政策问题,有些公司还是指定要思科全套,只要和ZF挂点关系的想用思科方案你都用不了。。 ...

近些年国内管理越来越正规严格,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安全意识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让用思科的,那是不是只能用华为的设备了?

听说华为设备如交换机上的软件,和思科的十分相似,配置起 ...

单交换机来说,目前企业级的主打就是H3C和华为,他俩估计占了国内80-90%市场,其它品牌更多的倾向民用市场,还有一些小而全的品牌,根本就是山寨..........但总体来说能造二层及以上交换机的厂子自身技术力量一般还是很雄厚的,相对而言,造一台合格交换机的技术要求比现在造彩电之类电子产品的要求还是要高很多,电子产品1年质保,质保期内一般问题不大,但继续使用,能用多久一看品牌,二看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千兆交换机吧,只两个sfp可以上万兆的。
还在想这么多口万兆电口那还不得贵上天,查了下就是千兆的而已 ...

做万兆电口的目前基本没有,万兆的光口其实也就这几年才开始流行,电口传输速率受干扰的因素太多,一般万兆以上全部是光口

网友E:
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了,国内现在基本上全是华为。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D:
不让用思科的,那是不是只能用华为的设备了?

听说华为设备如交换机上的软件,和思科的十分相似,配置起 ...

配置起来差不多,但是真心不如思科的好用,我们深圳厂区有几台华为的,各种毛病,用它接RUCKS AC控制器更是可怕,成都几十台全用的思科,二层基本都是2960s 2960x啥的。有2台报废的准备拆了玩,找楼主的图借鉴下先

网友(2021-02-04):
博通大法好,万兆上联!

网友:
外企用的思科还是多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让用思科的,那是不是只能用华为的设备了?

听说华为设备如交换机上的软件,和思科的十分相似,配置起 ...

十几年前的华为和思科命令完全一样,甚至说明书错误都一样的。后来华为改了,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华为改的更符合国人思维,还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让用思科的,那是不是只能用华为的设备了?

听说华为设备如交换机上的软件,和思科的十分相似,配置起 ...

好像华为早起就是仿制思科产品做起的,你说像不像呢!

网友:
现在基本上国内干活都用华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了,国内现在基本上全是华为。

借口而已,无非是开启相互伤害模式,就看谁能熬了

网友:
思科在国内是凉凉了

网友:
2960我单位也有哇,印象中也不是很贵,稳定性不错。
有人说思科凉凉,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作为网管,用习惯了某些品牌之后,你会随意换品牌?特别是路由器交换机这种对稳定性要求很高的设备,真不是价格便宜,安全,爱国等话术就能解决的,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转变。

网友(2023-04-10):
做工还是不错的,整体布局都很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