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把电子称

楼主(2020-04-20):
朋友店里的称,说开不了机,插充电器也没反应,拿过来看看,打开里面全是面粉,把面粉清干净就好了,特别是开关,刚开始没留意开关,还要拆多次才好

网友A:
修这样的东西,应该让你朋友给你买一个吸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样的东西,应该让你朋友给你买一个吸尘器

取出电路板和电池等电子,把外壳放洗洁精水浸泡一天,清洗后晾干一天装回。吸尘器以前父亲有一台,但是串励电机整流子烧掉没有再买。楼主的电子秤好像是升级款,内置锂电池,避免没电后找不到七号电池,我有一台普通款没有锂电池。

网友:
五叶神是哪儿的烟?
这么简单就能测出重量,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样的东西,应该让你朋友给你买一个吸尘器

懒得把电路板的线焊下来,用风机吹下,酒精洗下电路板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