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局域网存储,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2020-04-20):
先说下需求:
家里面用,
局域网里面电脑或者手机都能访问
外网能不能访问无所谓
比如说用电脑下载了电影,可以放到这个盘上
电脑关机后,用手机访问可以打开看
要是能电脑给它添加任务让它自己下载更好。

现在是在光猫上插了个优盘,打开了Samba共享使用
但是速度和稳定性实在不怎么样

就想有没有这么个东西,
让它用网线连在路由器上,
能内置个笔记本硬盘
存个电影什么的,能让局域网里的手机访问
功耗别太大,不用的时候硬盘能自动休眠

最后,最重要的,,价钱别太贵!

网友:
看看 海康威视个人私有网盘 H90 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要求

网友:
弄个带USB3.0的路由器插移动硬盘就搞定了,我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我不用的时候就会把移动硬盘拔掉

网友:
绝育的玩客云或者刷了老毛子固件并引出usb的k2/k2p都行,再或者买一个17x17的小主机装黑群晖或者直接Windows设置一下局域网共享就行

网友:
迅雷下载宝,几十块,千兆,USB3.0,测了一下,机械硬盘大文件能稳定60多M,光猫的2.0的usb

对了,刷过机,原系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是用k3,usb插了个256的u盘,没有挂载硬盘,毕竟硬盘太贵了,坏了心疼

网友:
直接低功耗小主机不就好了?远程桌面下载了电影开放smb和ftp随时可以看、

网友A:
你查查看升腾gi945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
用k3刷管改固件,再挂个500G硬盘

网友:
下载宝最合适你,局域网千兆读取100m/s 写30-50m/s

网友:
星际蜗牛+黑裙,方便。硬盘方面看个人需求,1~4块随便你。备份,下载,统统妥妥的

网友:
蜗牛现在太贵了,当时260块的还差不多

搞个小主机装WINDOWS共享最方便了,装个下载软件自己在家下载,可以用远程软件来远程操作,想要什么功能装软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看升腾gi945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这个千兆跑不满

网友:
要求不是太高的话,100上下闲鱼上找个刷好老毛子固件的1.2版本newifi3路由,千兆网口,3.0USB口,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网友:
8楼的升腾945就可以了,装win7x86,开共享就行。

千兆网络的意义并不大,升腾足够你看1080P的电影了,平时让它休眠就好,局域网开远程访问,密码有没有都没关系。我就是这么用了1年多了。

唯一的缺憾:升腾毕竟单薄,N270在用百度云盘下载时,很可能出现网络访问时看不到电脑,这个实在没办法了。我的另一台蜗牛C单,用FDM下载后,也会经常出现网络里看不到蜗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