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XP下安装hp laserjet 3030驱动不成功

楼主(2020-04-20):
怎么驱动也不会安装了

从官网下载,到这一步安装进行不下去。 是接通打印机后电脑识别的系统。找到驱动安装不下去了

这个点击unzip。显示下图

点击run winzip,显示下图

再看看about,显示下图

原来是exe文件,我英语档次较低,看不明白。电脑安装的是winrar解压。是解压问题吗

网友A:
没找到winzip,其实没啥影响,直接按"Unzip"找个目录解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winzip,其实没啥影响,直接按"Unzip"找个目录解压就行了

按了,然后出现第二幅图,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B:
会不会下载驱动包有问题?在别的地方下载试试,如果不行系统安全模式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下载驱动包有问题?在别的地方下载试试,如果不行系统安全模式下安装 ...

驱动精灵是不是没法安装外设?没解决

网友C:
这就是个自解压的,你已经解压了,到图中显示文件夹里找到安装程序,一般是setup、install之类,再不然看图标最像的点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自解压的,你已经解压了,到图中显示文件夹里找到安装程序,一般是setup、install之类,再不然看图 ...

看不明白,网上显示三个驱动全都下载了
如此c盘

每个差不多的打开

楼主:
回到下载的地方
最左边的这个看似完整的

打开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到下载的地方
最左边的这个看似完整的

这个是固件升级,不要随便用。

如果没有exe安装程序,可以试下右键点文本带齿轮图标的“安装信息”文件,看有没“安装”选项。
另一种方法是在设备管理器中未识别的打印机点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手动选这几个文件夹。
好久没用xp了,具体细节可能不一样,大体应该差不多。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发现脑子有时候不够用。

一直想着用机子自带的按键:开始扫描、扫描至。

按设备“开始扫描”,先显示waitngs for pc,慢慢变成显示ready Auto,底下是时间。就是待机了。
按“扫描至”,Not setup on pc。

看说明书。百度找到说明,什么工具箱问题等等。但说明书好像是win7可以,但客服说不行。

最后想起来,一般扫描仪不是都从程序开始吗?从画图板启动扫描,居然成功,好折腾。

清晰度有点低,最高好像就是600,不过用来扫试卷凑合了

手机按了CS扫描王。感觉是用很不方便,特别是连续多张,传的过程感觉不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