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吱吱响的5V电源

楼主(2020-04-20):
网上买的5V/6A的电源,一个口带QC2.0快充。
收到时,贴在背面的电感的腰已经断掉了(用502胶沾上可以吗?)
通电试了一下,输出电压5.18V。
问题是空载和有负载均有较大的吱吱声,变压器磁芯和线圈骨架是自由状态,没有浸漆。
用软塑料片填充了一下空隙,空载时有吱吱声,接上负载吱吱声消失。
说明问题仅仅出在变压器上,幸哉。

网友A:
这个,我印象中,我家的老长虹空调,一直变压器叫,自己拆不开,叫售后来看看,他拆开后,说这个修不了,我赶紧找502,倒了小半瓶到变压器上,从此安静了,变压器再没有叫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印象中,我家的老长虹空调,一直变压器叫,自己拆不开,叫售后来看看,他拆开后,说这个修不了,我 ...

修电视的我也见过滴胶的。

网友:
空载啸叫可以在次级输出电容上并一个合适的负载电阻消除叫声

网友:
用502强力胶填充能好些,最好试试可固化导热硅胶,比一般强力胶耐热些。楼下说的负载电阻也是办法,但是电源效率降低,建议买USB一分二线,USB鼠标头,6伏200到600毫安虎头手电白炽灯,用的时候插上,不用时拔下,顺便插充电宝能解决蓝牙耳机不充电问题。

网友:
电感用502胶沾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