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通按键风扇改装成 小度、小爱同学、天猫精灵控制板

楼主(2020-04-20):
       普通按键风扇改装成 小度、小爱同学、天猫精灵控制板。易微联模块改装成智能风扇控制,就是家用很普通的按键电风扇改装。
只要把这个板装进去接线可以用了!超级实用!  超级方便!!

支持语音控制!重点是支持:小度、小爱同学、天猫精灵语音控制!!
支持手机App控制!
支持无线遥控器控制!
支持原有按键手动操作控制!(需要把原来风扇按键里面弹簧取出来,意思就是不要让按键自锁)。

      你还在为了来回走动打开关闭切换风扇档位而麻烦!而麻烦吗!!
改装这个控制板,让你屁股不离凳子、不用走动,只需跟智能音响喊一声,例如:小度 小度,打开风扇一档、二挡。

市面上的智能电风扇没有个三四百大洋整不到一台吧!!这个控制板成本既便宜又实用!!何不自己动手DIY呢!
这次打样10个板,自己做了两台风扇,还剩8个板

视频效果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OTc2MjE0OA==.html视频效果链接视频效果链接

网友A:
说吧,多少钱一套?

网友B:
楼主剩下的出不出啊,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剩下的出不出啊,来一套

可以出,你们是要空的PCB板自己焊接,还是我这边帮忙焊好整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吧,多少钱一套?

可以的,成本价出,50块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剩下的出不出啊,来一套

可以出,成本价50元不包邮。

另外板子不带无线遥控器和接收模块,需要自己买焊接上就可以用了,板上面预留有位置。

网友C:
这个价不如买个易微联智能开关才20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不如买个易微联智能开关才20几元

总不能亏本吧,都是DIY 的,你自己算一下这板的物料价格吧,一个4通道易微联模块就要15元左右了,其他物料你自己算算咯,淘宝20多块的易微开关只是单通道,控制灯还行,控制风扇单通道实现不了

网友D:
楼主厉害,居然自己设计打板。 我是买的成品4通道易微联板子d了一个4路遥控插排。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设计打板的话,可以买这种板子,正好和楼主的设计一样。

网友E:
直流风扇20多个档位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居然自己设计打板。 我是买的成品4通道易微联板子d了一个4路遥控插排。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设计打板 ...

谢谢夸奖!哪有你厉害呀!我这个板整套50块买回来直接用接螺丝刀接线就能使用(这个板就少了没有无线接收模块),你42.8块买回来高端板子的继电器居然是分离的,还得整一个万能板焊接继电器(或者不用买万能板焊继电器),也可以直接把风扇三个档位线直接焊在继电器上面,另外5V电源也没有,最后还是用自家丢弃的手机充电器或者其他的电源适配器接线使用,我想说不嫌麻烦么!如果是其他人没有5V电源,是不是还要买一个,如果人家有超过5V电源适配器是不是还要搞一个DCDC降压5V或者LDO降压5V,你确实厉害,家里有矿,什么都现成的,四十多块买回去在慢慢凑齐组装。这个怎么说呢,分享出来大家相互讨论学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风扇20多个档位怎么改?

直流无刷电机风扇无极调速,这板子改不了,需要专用的PWM模块才能改。

网友F:
可以改成别的功能吗?比如热水器控制,其他电器的功能控制?

网友G:
小米风扇349当时优惠30好像,319到手。

这风扇除了最大风比传统风扇小;其他不管造型,还是噪音,还是控制模式都秒杀传统风扇。

适合空调下使用,以及夜间使用,摆风角度可调可控,安静不吵。

网友H:
准备入一个
来个闲鱼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改成别的功能吗?比如热水器控制,其他电器的功能控制?

可以,可以控制很多电器,把它理解成一个开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米风扇349当时优惠30好像,319到手。

这风扇除了最大风比传统风扇小;其他不管造型,还是噪音,还是控制 ...

小米300多一台风扇各方面确实好,但是太贵了  舍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入一个
来个闲鱼链接看看

可以的,在闲鱼私聊 说是数码之家论坛坛友就知道是你了,但不知道论坛能不能发闲鱼链接,试一下吧:我在闲鱼发布了【普通风扇改装语音智能风扇控制板,支持用小度、小爱同学、天猫精】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9MAX1lIOwOd€后打开闲鱼

网友I:
是不是还得备一个只能音响才行??还是就光板+手机ap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还得备一个只能音响才行??还是就光板+手机app就行?

如果不用语音控制,可以不要智能音响,直接用手机APP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