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0米高空窗外洗空调,危险动作,切勿模仿

楼主(2020-04-20):
周末和老哥冲洗空调室外机,需要站到窗外平台操作,所处楼层高度60米,必须要系安全绳,正好前几天撸的几条4米、15米拖车绳到货,于是拖车绳当安全绳用,顺利完成了空调清洗。(危险动作,切勿模仿)

我在里面,老哥在外面,好在外面还有个平台,可以站在平台上操作。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系了两条安全绳,一条扣在很重的桌子腿上,一条系在我腰里:

空调散热片冲洗之前,被灰尘糊满了:

冲洗之后,露出本色:

绳子是这样的:

宽大厚实:

这是图片里用过的一条

金属带扣钩子,超厚实:

黄色的就是这次用的4米3吨带钢钩绳子,蓝色大捆的是15米长度的,准备放在家里当逃生绳。

网友A:
以后建议用专用安全带。跟背心那种样式的!

网友:
这个可是高空作业啊

网友:
这种系安全绳的方式,相当的不科学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最好用那种穿过肩膀的方式,

安全弟一啊。

网友:
看着悬吊吊的啊

网友:
这个安全绳有点担心, 我上次用这个绳子拖我的小QQ(不到1吨), 就断了. 很尴尬啊. 停在路上堵塞了交通十多分钟.

网友:
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网友:
不应该栓腰上,因为人掉落后腰部承力会导致脏器严重受伤,而且也很容易滑脱
正确的捆绑方法如图

网友B:
高空作业,安全第一。安全绳在使用之前必须检查,有地方损坏的绝对不能使用。而且买回来之后应该尽快进行负荷试验,不能等到用了再试。另外,高空作业时应该系背带式安全带,这种方式万一掉下去腰可有得受的,搞不好腰就伤了。工人阶级,身体更加要紧,否则,以后饭碗不但敲了,还得增加额外经济负担。一里一外,相差不是一点点。别人的教训自己千万不能也来一次。当老师好,不能当教材。

网友:
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网友:
这图看着也太不安全了,8楼的正确。

网友:
我觉得万一掉下来不太稳,应该买安全带可以调整支点的好些。钩子环应该设计成椭圆形,尽量要分散带子受力点会更安全些。

网友:
清洗压力太大了,把散热片都打倒了。

网友:
不说绳子,就这样咋看了有点腿软呢,佩服

网友:
专业的事还是需要专业的工具,这绳子拉汽车都费劲,我买的是那种很厚吊装带当牵引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建议用专用安全带。跟背心那种样式的!

确实是,专业的安全带坠落时候对人冲击很小的。这个栓腰上,对腰椎不好。不仅要保命,还要保健康才好。

网友:
看着就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空作业,安全第一。安全绳在使用之前必须检查,有地方损坏的绝对不能使用。而且买回来之后应该尽快进行负 ...

认同,大道理不说,安全要求都是用鲜活的生命来总结出来的
我看我们的安全带上还有缓冲绳,不会一下子拉住人,减少人下落急停导致脏器受伤的机会的

网友:
空调维修人员的命就不值钱?
中国的房地产商都是天杀的!
设计这种放空调位置的建筑设计师遗臭万年!

网友:
还是要用安全绳背心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