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白光FR-802热风焊台,内行帮忙看一下真伪

楼主(2020-04-20):
闲鱼收的,本来想把手柄也拆开,胶管拨半天拨不动,怕搞断了,改天再试一下。内行帮忙看一下真伪,手头没有风嘴,只用枪试着吹线路板上的原件,350度半天吹不下来。那位朋友有说明书发一份,万分感谢。
手柄拆机已上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727

局部一角

局部一角

网友A:
100%是正品   放心吧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  好像型号不太一样,说实在的,这个用起来和国产的习惯不同,反而觉得不太好用

网友:
有这做工怎么可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是正品   放心吧   我这有个差不多的  好像型号不太一样,说实在的,这个用起来和国产的习惯不同,反而 ...

谢谢,没用过风枪,想玩一下就搞了一台,请问一下常用的风嘴是多大的?

网友A:
平时我用的是8mm多   主要是看你吹什么芯片为主吧。话说这种机器我们公司买新的   6-7000一台   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我用的是8mm多   主要是看你吹什么芯片为主吧。话说这种机器我们公司买新的   6-7000一台   好贵 ...

谢谢你了,那我就买个8毫米的,回头拿块废板找找感觉。

网友:
肯定是真的,你就说你是来显摆的吧。

网友:
土豪用品!路过看看。

网友B:
用起来如何,是四芯发热吗?有温度控制吗?

网友C:
吹不下来试试校准温度

网友:
350吹不下来确实不正常,应该温度不对

网友:
居然用固态 应该卖价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起来如何,是四芯发热吗?有温度控制吗?

感觉风量不大,拆小东西可以,不知道四芯发热是什么,拆手柄看发热芯进线只有2根线。有温度控制和不同喷嘴时的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不下来试试校准温度

校准好了,感谢回复。

网友(2020-05-29):
我感觉楼主是来显摆的

网友(2020-11-12):
做工好漂亮啊。

网友:
看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