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2个newifi3,2.4G有信号没速度,要改eeprom吗?

楼主(2020-04-20):
RT
咸鱼上180/2个入的1.2版的,轻微漏油。
2.4G信号很好,但是速度惨不忍睹。5G到是挺好的。
看到网上有人修改eeprom之后信号会好很多。也有人刷了有鸡血驱动的固件信号很好。

有经验的大神说说是该修改eeprom还是刷鸡血驱动版本的固件?

见鬼的情况:昨晚发现2.4G信号很好但是没速度后把2.4G关了,今天中午打开2.4G后网速居然快的飞起……
移动100M宽带,由于电脑比较垃圾,无线网卡只有2.4G单频段,最大无线连接速度只有150M

网友A:
49年入国军啊,为何不买个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年入国军啊,为何不买个wifi6

wifi6没什么用啊,也就骗骗小白的

网友B:
有没有开启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开启usb3.0?

刷入padavan固件之后关闭了USB3.0,仅保留了USB2.0,反正我现在也不插东西。

见鬼的是我昨晚发现2.4G信号很好但是没速度后把2.4G关了,刚打开2.4G后网速快的飞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入padavan固件之后关闭了USB3.0,仅保留了USB2.0,反正我现在也不插东西。

见鬼的是我昨晚发现2.4G信 ...

2.4G理论300M,实际很难超过100M,无论怎么快都谈不上飞起,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芯片,电路,电源模块都有改进

网友A:
无线报文存在编码效率,实际传输速率比协商速率要低很多。
l1*1的终端设备在无干扰近距离的环境下,最大传输性能大约是80Mbps;
l2*2的终端设备在无干扰近距离的环境下,最大传输性能大约是110Mbps;
实际家居环境在近距离测试性能,1*1约为40-60Mbps,2*2约为60-100Mbps左右。
复制粘贴一段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理论300M,实际很难超过100M,无论怎么快都谈不上飞起,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芯片,电路,电源模块都 ...

相对于昨晚信号满格开个网页都卡测速还不到1Mbps的速度现在能到大几十M可不就是飞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报文存在编码效率,实际传输速率比协商速率要低很多。
l1*1的终端设备在无干扰近距离的环境下,最大传 ...

嗯嗯,这个理解的。
昨晚测速连1Mbps 的速度都不到

网友C:
换固件,要驱为4.1.2的.信号稳定些

网友D:
拆掉上盖裸奔测试效果会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上盖裸奔测试效果会好的多

裸奔的时候芯片有点热,打算粘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fi6没什么用啊,也就骗骗小白的

骗骗小白?守着MTK不放?WIFI6CPU性能比WIFI5强..WIFI6的延迟比WIFI5好

要吞吐量....CPU性能一定要强

WIFI6&WIFI5,  5G&4G..技术革命,不能守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固件,要驱为4.1.2的.信号稳定些

最新的老毛子4120驱动确实适合7603,稳定起来,跑60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骗骗小白?守着MTK不放?WIFI6CPU性能比WIFI5强..WIFI6的延迟比WIFI5好

要吞吐量....CPU性能一定要强

那你拿个WiFi 6突破下千兆有线的上限给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