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890c+所有档位全显示零求助

楼主(2020-04-20):
胜利890c+所有档位全显示零,这个表是hy12p66主控,这个表放了一年多翻出来用一下就这样所有的档位显示0000,电压档测电压没有变化,电阻档全显示零,别的也是一样。有大佬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吗?求助。

网友A:
试试主控发热吧!一般是12p66问题!!我一块890D全部显示1,主控是7106发热,电流比正常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主控发热吧!一般是12p66问题!!我一块890D全部显示1,主控是7106发热,电流比正常值大. ...

尝试了一下对主控加热并开机,表恢复正常,只要不关机,主控凉了也可以一直正常使用。此时只要关机再开问题马上再次出现,再次加热可以重复上述过程,没救了,可以归垃圾桶了

网友:
楼主,丢来。我来修。

网友:
对主控加热能正常,主控周边电容替换一下看看。

网友:
12p66的主控用什么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