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拆解记录贴之 闪迪加强版PLUS 15年MLC 240G

楼主(2020-04-20):
记录元件图片和CE分布

RDT的ECC设40结果,应该是最后一片闪存挂了

网友A:
2246XT不是闪迪自家主控?

楼主(2020-05-26):
ECC 35跑RDT结果

这个的ECC是32

楼主:
开卡软件版本O12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XT不是闪迪自家主控?

目测应该是假货

网友:
是真的吧
手头有一个Pro版的480G还在服役,好多年了

网友:
看见小板真别扭 还是满板好看

网友:
这么快就坏了,去年才买了一个240GB SSD固态硬盘 SATA3.0接口 加强版-电脑升级优选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是真的吗???怎么没有M2的??

网友B:
闪迪的盘不应该是用闪迪主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盘不应该是用闪迪主控吗?

闪迪主控的盘都是垃圾......

网友(2021-02-02):
我的120g的只开出6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