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m3281开9ddj单贴卡sm3281卡Verify CID/ISP

楼主(2020-04-20):
请问有大佬能解决sm3281新版绿板单贴9ddj卡Verify CID/ISP,重新插拔识别为0m,用了基本上能找到的所有开卡工具都没用

网友:
动一下SB8试试。

网友:
我的sm3281新版绿板单贴9ddj刷鸡血固件正常啊

网友A:
东芝颗粒最好不要上SB8,否则主控会短路

开卡过不去基本都是固件问题,版本不对

S0429v1、S0903v1这两个版本可以稳定的开

修改DBF、FFW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直接套用SD 15nm的参数修改就可以了。如果还是开不过去,不排除板子问题,或者焊接不良

早期的开卡工具支持不好,不推荐使用。建议用我说的这两个版本即可

DDJ、DDL、DDK系列,随便开。不过个人不建议上3280、3281系列,写入太低(单帖80-90),和IS903、2246XT、2246EN差太远了,发挥不了

网友(2022-09-14):
引用 网友A:
东芝颗粒最好不要上SB8,否则主控会短路

开卡过不去基本都是固件问题,版本不对

大佬能否贴一下DBF里的8DDK参数?多谢了,现在我用3281AB死活开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