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拆解记录贴之 闪迪Z400S 128G

楼主(2020-04-20):
记录元件图片和CE分布

跑RDT开卡后坏块

ECC设40跑RDT

网友:
这个是塑料外壳的,速度还行吧。

网友(2020-10-13):
冒请教一下楼主,这个盘是怎么拆开的?我不敢暴力拆外壳,但又好像没有螺丝?

网友(2020-12-06):
四周一圈卡扣好说,上盖版里边中前还有两个,
需要四周都撬开后,把上板前后推,或是大力出大奇迹
反正中间那两个卡扣也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盘用哪个版本的软件开卡啊?

网友(2024-12-13):
这是什么颗粒

网友(2025-04-14):
带土狗的颗粒,看看能不能拆了换大容量的。我有一片同款,不过主控和颗粒都打了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