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华为S1700 8G AC 发现芯片由原来的马牌改了螃蟹,一天都不开心了

楼主(2020-04-20):
拆开一个19年 一个18年,一个16年,发现只有一个芯片上面盖有散热片以前马牌主控的时候有3个芯片,立马感觉不好
老虎钳猛的拉下散热片,刮一下,果然是小螃蟹
为什么我对小螃蟹无爱,是因为受了Tp的毒害吗,TP最爱小螃蟹,而且爱死机

一看到小螃蟹,立马觉得低了几个档次华为不是有海思吗,我认为这个200元左右的8口交换机至少要上 海思
你用小螃蟹,你跟普联 腾达 这些有什么区别

只有15年以前的是马牌

网友A:
芯片也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B:
技术在进步,三个芯片的事情一个芯片搞定了,增加集成度降低故障率

网友C:
华为家用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
15年开始搞私网,一开始用的是NS108D ,后来规模大了,干线也换成了6类网线,交换机也换成了千M,一开始什么千M交换机都用
直到有一天,雷击了交换机,无货可用,就从本地批发部拿了十个TP的千M交换机。没想到天天死机,一气之下,决定拉黑
网上一找,这个华为S1700 8G 性能,稳定,都不错,也是做机房起家的,应该不错,拿了一个,拆开,马牌,定了。

开是大规模开始使用,此后一段时间,一拿货就拆一个看看,还是马牌,于是决定长期使用。

今天9020年,闲来无事,再拆一个看的,不想不知道,一看惊一跳,居然换小螃蟹了。
我知道鱼网也可以吃饱,牛肉也可以,但我花了牛肉的钱,早知是小螃蟹,我何不拿别的
话说华为是不是有什么黑科技,反正这交换机没有死过机,用过一百多两百个
但总是感觉到不是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broadcom--Marvell--realtek----

小螃蟹拿来做企业级,270块一个,那些几十块的也是用小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家用也就那么回事

:sweat:S1700 8G 定位是企业应用的 ,但不是I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也不是越多越好

我就要马牌,我就要,我就要

网友:
这种低端设备稳定就行了,没什么特别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要马牌,我就要,我就要

请注意, 马牌翻译是什么?

是美满!!!美满! 楼主要的是美满啊!
没有美满,生活怎么可能美满?

网友:
当然转念一想,也许有人喜欢大闸蟹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年开始搞私网,一开始用的是NS108D ,后来规模大了,干线也换成了6类网线,交换机也换成了千M,一开始什 ...

华为的小螃蟹稳定吗?有时虽然是同样的芯片,但软件优化不一样,效果也不同,只要使用稳定,不就可以了。

网友E:
都是很低端的东西。

网友:
1700不是机架式的么?楼主的怎么是塑壳的

网友:
华为在物料混用方面是没有底线的,近期新闻还少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技术在进步,三个芯片的事情一个芯片搞定了,增加集成度降低故障率

意思就是螃蟹的技术比马牌更先进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思就是螃蟹的技术比马牌更先进喽

mtk集成度比高通还高,也不见得先进啊

网友:
我喜欢网上的二手 idc下线交换机,没别的。稳定,有时候办公室不停电,几个月都不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很低端的东西。

马牌最少也是有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