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6,忍不住吐个槽

楼主(2020-04-20):
感觉从去年开始WIFI6就大火,最近一段时间国内一些厂商已经陆续推出WIFI6的路由器。宣传的更是如火如荼看到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起哄WIFI6,连数码之家的都有一大票人被这种宣传吸引。
但是其实这里有很多槽点。忍无可忍,决定吐出来。

槽点1:无线高,有线低,木桶理论懂不懂
      现在的WIFI6大多是千兆有线口,配个宣传3000M甚至更高的wifi,但是受限于千兆网口,最大速率实际上还是1000M。不服的厂家你给我用千兆有线口跑个3000M试试,能跑2000M就算我输了。这和前几年5G路由器火的时候是一样的,N多的1200M路由器都是配的100M有线网口,典型的K1/K2.

槽点2:设备支持少,多少人真的有用
      目前的手机/电脑大多不支持wifi6,有WIFI6路由又有什么用,只有设备(手机、电脑)和路由器都支持WIFI6才能运行在WIFI6的快车道。有一个不支持WIFI6就只能继续在慢车道开。

槽点3:宽带跟不上
     宽带速度有多少大家自己都知道,目前大多应该在200M左右,1000M的都比较少见。买个WIFI6的路由器之后运营商能给你免费提速?

槽点4:战未来还是瞎折腾
     肯定有很多人说为以后打算云云,就是我们常说的战未来。但是其实不用着急,又不是猪肉还会年年涨价,电子产品从来都是降价和更新换代的。现在的WIFI6路由器刚上市还处于高价位阶段,而且技术成熟不成熟还不好说。信不信几年后WIFI6普及的时候价格比现在便宜?立贴为证

网友:
本来就不是给一般用户用的,高端用户没你说的这些问题。再说无线速度比有线高这个不算问题,无线同速率下也比有线慢

网友A:
如果你真实使用过 就不会这么说了。

以前我的300m无线路由器 距离远就一格信号,开网页非常困难,但微信聊天没啥问题 看图片视频加载半天,手机wifi信息看到实际连接速率只有5mb 有时就1mb

现在换的最便宜wifi6路由器 信号虽然差不多,稍微强一点,但刷抖音看新闻不卡连接速率有50多mb

信号强度虽然没本质改变 但速率变了。吞吐量大了。

3000m虽然是理论速率,但是实际使用中各种障碍物,电磁干扰 会让连接速率降低,但吞吐量大 让人感觉快。  实际情况也是变快了。

就好比老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虽然是150m速率 ,但只有单天线 实际很少能跑到10MB/S  我的老电脑只能跑5MB左右,如果换新款网卡轻松超过这个速率 因为传输速率受到限制,

网友:
买新不买旧,如果不是很在意性价比,还是值得买的

网友B:
WIFI6可以企业、公共场所用,这市场也很大。
家庭的话,现在200M,未来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实使用过 就不会这么说了。

以前我的300m无线路由器 距离远就一格信号,开网页非常困难,但微信聊 ...

你之前是路由器太差,这和是不是WiFi 6一点关系没有。而且WiFi 6用的频段穿墙效果很差的,老式2.4G穿墙好的多,说不定你虽然买了亇WiFi 6路由器,但是在你说的障碍物多的情况下也是用的2.4G。

同样的情况下,如果2.4G信号穿不过去,5G信号就更传不过去了。(WiFi6用的是5G频段,这个和WiFi5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6可以企业、公共场所用,这市场也很大。
家庭的话,现在200M,未来不好说。 ...

商用一般用2.4G,5G频段抗干扰/穿障碍物太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实使用过 就不会这么说了。

以前我的300m无线路由器 距离远就一格信号,开网页非常困难,但微信聊 ...

如果你的手机不支持WiFi6的话,这确实跟WiFi6路由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是你之前的路由器太差了。

网友:
手机确实是要支持wifi6的。电脑也有wifi6的网卡了,100块就可以。intel的ax200。
至于说价格,以后肯定会降。可早买早享受。等几年后再买?我这边已经提前享受好几年了,不值那点多出来的钱?

网友:
不完全苟同,WIFI6提升又不单单是速度上,还有多设备同时负载的稳定性,以及更低的网络延迟,对于不支持WIFI6的设备也是有一定的体验提升

网友:
我也觉得暂时用不到就不要买,华为的有27号又要发布新的wifi6路由了,马云家的预售才199。
以后只会越来越便宜,关键是手机平板的无线要能跟上,目前有wifi6的手机最少也要3000+,
起码都是5G旗舰级,没必要换5G手机也就没必要上wifi6,特别对于刚有小孩的来说,买尿不湿和奶粉不香?

网友:
我寻思着我原来路由器确实不行,500M的电信只能跑280M左右,我要换路由器刚好出了wifi6,寻思着我现在买个wifi5用2年又要换,不如直接买个6可以用个3-4年这东西宽带不大提速的前提下也不用管它,买回来以后确实现在能跑满了这就可以了嘛!不可能说我买个包装钱就非要塞满啊,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也可以少装点啊!

网友:
厂家才不管这些,买出去就行,管你用不用,

奸商还不是天天吹5G,到今年反而卖4G手机了。

网友:
我相信绝大多数家庭还在用200M以内的宽带,所以一个千兆路由器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真实使用过 就不会这么说了。

以前我的300m无线路由器 距离远就一格信号,开网页非常困难,但微信聊 ...

我用几年前的产品r7000的5G信号(非WIFI6路由器),隔一堵墙7米远的距离160M(200M宽带),隔两层水泥板10多米距离5G信号有70M,只能说明你的老路由器不行, 跟WIFI6什么的没毛线关系!

网友:
现有路由器够用就不用换.准备换的就换WIFI6吧.
我还没有看到WIFI6无线测试的.都是说信好如何如何好.到底怎么好?PING一下给我看看丢包.延时大不大?

网友:
无线wifi无论什么技术都是共享带宽,和交换机技术不一样,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无线HUB,随着距离增大,信号衰减比较厉害,无线路由器的速度仅仅是理论上的速度。2.4G的慢,大部分是因为干扰太多,大家用手机搜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个2.4G的路由器?在小区密度大的,好像都不止20个吧,互相同频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
以前出的300M无线路由器还不是这样,有线100M,无线300M,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WIFI6路由器的CPU性能会强很多,都是双核三核四核。。。,延迟会好点,,特别是无线连接设备多了,

WIFI5比WIFI4性能好 ,,WIFI6比WIFI5性能肯定也会好

这是有线数据:电脑路由器浏览器相同的环境下:无线数据可能会更好看

上面一张是7621A的PING值和抖动

这张是BCM6750的PING值和抖动

这张也是BCM6750的PING值和抖动

网友:
有小米这些厂家,很快WiFi6势必会下探到千元机市场,因此买新不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