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蹲改坐的排水问题

楼主(2020-04-20):
蹲改坐之后发现排水很不好,卫生间积水严重

右下侧有地漏,但蹲便器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地漏,根本不存在排水不畅的问题,该地漏的存在感基本为零。
改坐便器就有点问题了,排水全靠这个安装位置偏高的地漏,积水很严重。

原水箱下方的位置也偏高,基本没什么排水量

临时办法是将红框内的密封胶掏掉,利用蹲便器的防滑凹凸槽排水,效果还凑合,但在气压降低时可能窜味

两侧的防滑凹凸槽都没打密封胶,增强排水

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将上图红框内的地砖切开,挖个地漏的位置,再将蹲便器前部打通,装上地漏。
如果这办法可行,需要什么工具?会不会影响到卫生间的防水?万一漏水到楼下就特么悲惨了。目前手里只有电锤。。。
另外,蹲便器有哪个部位相对比较薄?找个容易下手的地方打个地漏,估计工程量会小一些。

网友:
全部拆掉重新做

网友:
你现在是马桶往蹲坑里排,再流进下水道?感觉多了一个中间商

网友:
拆了磁砖,只会漏水到楼下。坐厕出水只能走原蹲厕的下水道,工程量不小。老实外请专门人员吧。万一漏水到楼下,麻烦更大。

网友:
这样改存在2次虹吸过程,第一次虹吸冲下去,蹲便器虹吸还没形成,自然存水,一旦堵了会很麻烦。彻底改一下,把蹲便器拆了,坐便器的下水口对准下水道是解决办法。

网友:
有考虑过再回来么?

网友:
要我,先用一段时间,能用就算了。我还想坐改蹲。加台阶,走上去蹲。

网友:
蹲便上直接放坐便?等于盆子上放坐便吧?
蹲便底下有防臭S弯只适合改直排式的坐便,还得去了蹲便器才行;如果安了虹吸式坐便,其排水量根本达不到蹲便的要求,那么xx会堆在那里~堵!
解决方法:拆除蹲便器,如果排污管带有S弯,那就接高管头安装直冲式坐便器;若排污管没有S弯则安装虹吸式坐便器。
至于地漏,可以在排污管的S弯之前加3通连到坐便器的前面聚水点做个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