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360安全路由T3路由器哪根是5G天线呢

楼主(2020-04-20):
朋友们问个360安全路由T3路由器哪根是5G天线呢?是白线哪根么?

网友:
黑色的是   或者有两个螺旋的是

网友:
楼上说得对。不放心,根据屏蔽线倒回去找到芯片,根据芯片型号来判断。

网友:
不懂。用芯片来判断吧

网友:
左边的应该是2.4/5G复合天线,右边的是2.4G的

网友:
一直以为天线都是共用的,没想到还分天线

网友:
两个小螺旋的就是5G。一个螺旋的百分之百都是2.4G。另外两个螺旋的有时候也是2.4G,华硕天线加长的是两个2.4G叠加延长的,不够螺旋的长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