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个高仿三菱plc

楼主(2020-04-20):
高仿的fx1s 20mt直接上图今天的主角cpu板正面反面io板正面反面
电源板

网友:
首次见内部。

网友:
应该正品吧

网友A:
抄板的?或者或是主芯片搬过来直接翻新?

感觉用料啥的全都是日系的。。。

网友:
感觉做得很好啊

网友:
仔细看看电源板你就不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抄板的?或者或是主芯片搬过来直接翻新?

感觉用料啥的全都是日系的。。。 ...

你看看电源板用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电源板用料

这种电源定制原件,日系真买不到。。。
那个X电容是松下的。。。

不过用的变压器也搞粗糙的。。。

这电源虽然用料不行,但起码设计是没问题的,没啥安全问题。。。

网友C:
前几年淘宝买过,街上232bd通讯口不能用,问卖家说你要用那个口就要买全兼容的,给换了当时,加了点钱还,当时不太懂,后来才知道买的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定制原件,日系真买不到。。。
那个X电容是松下的。。。

确实用料不行这个plc是坏了才拆的拆开测哪都没事最后上电测居然是共模电感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淘宝买过,街上232bd通讯口不能用,问卖家说你要用那个口就要买全兼容的,给换了当时,加了点钱还, ...

假货应该也能全兼容

网友(2020-05-30):
应该是翻新的

网友(2020-11-09):
这种应该叫台版  仿的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