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bl5c电池居然有1550mah

楼主(2020-04-20):
家里收音机电池坏了
家人 买了个新的 容量居然有这么大

网友:
呵呵,大概或许可能有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假的,之前想买过BL5B接蓝牙耳机用。但是表2800到3500的都有,实际测试500mah都不到哎。现在只能多买几块了

网友:
有没有原设计的800mah都难说

网友:
:lol:500mah拆开见真实容量。

网友:
按现在的技术应该会比原来容量高,但是BL-5C好像就800ma,现在能做到1000应该没问题,1500多半虚标了,要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既然你信了,说明就有很多人信,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
人有多大胆,....

网友A:
早先原装最多标1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先原装最多标1050

没错,早期的比较低,后来的有1050

网友:
我买过1500mah的。。拆开看过电芯是1200的。。还算厚道。。。。不知道你这个多少。。。

网友:
多半是虚表的
自己来个放电测试就行

网友:
最早诺基亚5lbc 970mah,后来做到1020mah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一节18650标9800mah都有,不信的人可以搜

网友B:
快别提了,我最近真在折腾BL-5C!
1050*2两块
1020*2两块
1200*1块

都只有500mAh不到,不到!

后来只有品胜的1150mAh是货真价实!
看来品胜能活到今天是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别提了,我最近真在折腾BL-5C!
1050*2两块
1020*2两块

你说得没错,虚标忽悠小白可以,时间长了,都被淘汰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歪货电池竟然保护板是真的,
测试一下我那块正好用光的实测455mAh的保护板是否真的,
结果没想到,保护板还是真保护板!

重量18.25g,很轻。

小电流充电容量455mAh,实际容量稍低于此值。

放乐果里放电完成后取出为3.4V左右(无图),然后把万用表的电压档并联5Ω电阻,测电压,
此时电池继续放电,刷新率不够,图片是2.460V

电压马上跳0了,放电保护了,详细没看清,但保护是肯定的,保护阈值姑且认为是2.4V

作下记录,这个应该是9.9包邮可用系列的了。

网友:
咦,看错贴了,有保护板的是别人的帖子,楼主的竟然没拆。。。..

楼主不妨再拍个6.8包邮的,拆了这个看有没有保护板

网友:
我见过老人手机电池标到3000ma,哈哈

网友:
朗琴(ROYQUEEN) 便携音箱专用BL-5C锂电池,我以前在京东上买过一个,用起来还不错,只要15元。